[技术讨论] 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0-11-19):
不懂就问,请问为什么超导滤波器一定得是微带线形式的,能否用超导材料制成的线圈以及电容组成LC滤波器呢?

网友A:
超导材料用来做LC器件可就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导材料用来做LC器件可就太贵了。

有人这么搞过吗?有相关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这么搞过吗?有相关方面的资料吗?

从未听说有人拿超导材料做LC器件来实现滤波器。

网友B:
太TM腐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未听说有人拿超导材料做LC器件来实现滤波器。

其实我是挺想知道从原理上看超导材料制作成的LC滤波器的缺陷在哪?单纯只是因为经费的话不至于没有一个人做过,比方说超导线圈和超导电容存在什么问题这种。还有如果将这种滤波器运用到现有的低频电力系统中(咱国家的标准是50Hz和60Hz),那么会存在问题吗?

当然是成本问题了,而且超导体工作的温度下,已经没有什么磁芯、介质之类可用,只能采用空心电感、真空介质电容,电感量和电容量极低,实现一个LC滤波器居然还是工频下用的,那与等重的黄金比,黄金价格都可视为0了,能想象么?如此,你说会存在问题么?说存在问题都是大大低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挺想知道从原理上看超导材料制作成的LC滤波器的缺陷在哪?单纯只是因为经费的话不至于没有一个人 ...

从tyw提供的资料看,超导设计滤波器无非就是降低噪音、降低损耗,关键点在于保温、制冷部分。低损耗滤波器设计要比有损耗滤波器设计要简单,平时你滤波器怎样设计就怎样设计就好了,将模型的损耗调低一些就是了,滤波器使用微带是便于设计,不是必须的,不关导线的损耗大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