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机器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

楼主(2020-11-19):
机器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是什么原因?

把每一路负载断开试试。

网友A:
电路别的引脚引入了电压。

网友B:
完整电路图贴来看看,
是否有外部输入信号 倒灌?
拆了LDO 看看呢

网友C:
应是另一路强电压源并联在一起,引起倒流。环路失控,非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别的引脚引入了电压。

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电路图贴来看看,
是否有外部输入信号 倒灌?
拆了LDO 看看呢

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是另一路强电压源并联在一起,引起倒流。环路失控,非双向。

没有串联的

网友D:
正常批量的LDO,很少会出现电压变高的故障的。
可以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是直流电压变高,还是不稳定了振荡了。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地方灌入电流导致的。
这就看你自己的维修分析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