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GPRS 单片机复位故障排除手记

楼主(2020-11-19):
应用场景

           GPRS模块采用AIR202/AIR208,电源方案是JW5033;

           单片机采用新唐N76E003,双串口,18K flash,电源与GPRS的DCDC 即JW5033共用一个5V输入电源。

问题描述

          GPRS联网时或联网成功后收发数据的数据,新唐单片机复位重启。

故障排除       1、单片机电源前增加电容

           初步怀疑是供电不足,使用示波器观察后排除此原因,如果真的是供电不足,GPRS模块也应该会同时重启,实际上单片机模块重启时GPRS模块一直正常工作。

       2、设置单片机P2.0引脚为输入模式而非复位模式

           将P2.0引脚由复位引脚更改为输入引脚后,故障排除。我的理解是更改为输入引脚后,射频干扰不足以引起单片机复位了,深层次的原因不详。

网友A:
这模块要多少钱

网友B:
里面有个复位寄存器,可以看是那个复位发生了。

网友C:
操作的可以。

网友D:
很实用的帖子 谢谢楼主

网友E:
暂时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F:
怎么识别这个故障呢

网友G:
GPRS是借助卫星进行通讯的吗

网友H:
增加的电容是需要多大的啊

网友I:
正常供电电压是3.3V吧

网友J:
数据传输延时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