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谁能比较一下 DSP与单片机各自优势啊

楼主(2020-11-19):
谁能比较一下 DSP与单片机各自优势啊

网友A:
DSP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它有专门的FFT算法需要的特殊指令,流水线指令处理。能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运算。

网友B:
对,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他。如果你作一个遥控器,选用他就没优势了。因为很多其他的用于遥控的单片机比他更适合用来作遥控器。

网友B:
如果你用89C51来作语音或图像识别就不如DSP了。一个产品的设计要考虑,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他的性价比。

网友C:
单片机长于控制场合应用,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本身针对了不同的需求,应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

网友D:
不过目前这两者特点互相融合的趋势倒是越来越明显。

网友E:
如果你还没进入开发领域,把单片机的硬件摸透了对学DSP帮助很大

网友D:
如果你还没学单片机把起点架在DSP上也没问题,以我的心得单片机你迟早要遇到,不如先学好他,对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DSP的开发成本大得多

网友F:
嗯,不过你将来要是遇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如IIR,FIR,FFT)等,就用得上他了,它的速度和实时处理能力单片机是望尘莫及的。

网友E:
单片机一般用于要求低的场合,如4/8位的单片机。DSP适合于要求较高的场合,DSP主要面向数字信号处理设计,而单片机主要面向系统控制应用设计。

网友F:
各有各的用途   这个主要还是看需要用在哪里   不同的场合 选用不同的芯片   呵呵   顶一个   哦呵呵

网友G:
单片机在做一些简单的使用的低端的产品上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网友H:
DSP器件是一种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单片机,单片机用户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设计经验可使他们很容易从单片机升级到DSP

网友I:
两者存储器结构不同,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J: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网友K:
单片机的工作ARM和dsp都能作,只是它便宜

网友L:
SP更适合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M:
一些DSP芯片硬件实现了某些使用频繁的算法,比如FIR 、FFT、卷积、相关等,节约了大量时间

网友M:
单片机是实现一些较为简单的控制

网友N:
单片机主要用于工业控制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应用场合。

网友O:
DSP性能更强,但是其编程更加复杂

网友P:
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网友Q:
DSP是哈佛总线结构的核心是乘法器和加法器

网友R:
推荐学习单片机吧。

网友S: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就是用数值计算的方式对信号进行加工的理论和技术

网友N:
DSP是高级单片机,主要用于信号处理,善于处理运算,用于运算量大的场合,如图像处理,FFT算法,移动基*等。

网友T:
单片机:适用于简单的测控系统,功能相对简单,价格较低

网友U: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的东东,就是处理各种信号

网友V:
主要当作简单的控制器来使用,比如工业中的温度控制等。

网友Q:
单片机对比DSP相对更好用

网友W:
单片机做乘法需要用多次加法和位移运算实现;流水线技术,同时执行多条指令

网友R: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网友X:
单片机比DSP应用范围更广,但是DSP比单片机功能更强大。

网友O:
与单片机相比,DSP器件具有较高的集成度。DSP具有更快的CPU,更大容量的存储器,内置有波特率发生器和FIFO缓冲器。提供高速、同步串口和标准异步串口。

网友Y:
这样比感觉没有意义,因为应用的场合不一样采用什么样的片子性价比是不一样的,单片机也有很多功能都挺强大的,DSP专与数据处理

网友Z: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长于信号分析运算

网友Q:
单片机是片上微机系统,长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