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快速上手使用和大坑提示

楼主(2020-11-19):
随着STM8的停产,新唐的N76E003 pin对pin替换STM8S003F3P6,而且很便宜,故这个时候拿来替换使用再好不过。

下面开始准备资料和搭建环境:

一、直接上新唐官网,搜索“N76E003”,下载下面的资料:

    前面两个BSP分别是IAR和Keil的示范例程;第三个是Keil的支持包和下载器的USB驱动;第三个是ISP的支持包,可以通过内含的软件串口下载程序,就像51单片机一样,但是前提是先给MCU烧写了BootLoader,这个有点坑,你得先通过nu-link-pro和Nu-Link-Me把ISP的BootLoader烧进去,才能使用ISP。

    程序烧写器和在线调试器是nu-link-pro和Nu-Link-Me。

开发软件是Keil和IAR,在Keil上通过nu-link-pro和Nu-Link-Me可以像STM32一样,下载程序,在线仿真,实时查看变量什么的。

关于量产:可以使用nu-link-pro来脱机烧录程序,如上图,先通过电脑端程序把程序脱机到nu-link-pro中,然后连接N76E003,给烧写器供电,按一下nu-link-pro上的按钮就可以烧写了,换一片,再按一次按钮,又烧写一片。详情看这个: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215/91658713.shtm

注意几个坑:

1、使用的Keil要是Keil for 51,使用for ARM的Keil是怎么都找不到N76E003的。

2、装好Keil for 51后,要安装新唐Keil的支持包,安装过程需要让你填入Keil的安装路径,请正确填入,这样器件列表才能有N76E003。在装好后,会有安装调试器USB驱动的选项,默认是不勾的,如果你没装过nu-link-pro和Nu-Link-Me的驱动,要勾上,安装驱动。

3、nu-link-pro和Nu-Link-Me上有电平选择的跳线,根据你项目的电平来选择。如果你项目板子上是5V供电的,那么nu-link-pro和Nu-Link-Me也要选择5V的,不然找不到芯片。

4、要用MCU的程序存储flash存储数据,官方是有例程的。

但是要记得到“Utilities”里去把“Erase Full Chip”去掉,改为“Erase Used Sectors”不然你保存的数据在每次下载程序时就会被擦除。

网友A:
最后这个经验很重要。

网友B:
使用的Keil要是Keil for 51,使用for ARM的Keil是怎么都找不到N76E003的

网友C:
懂行的都不会搞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Keil要是Keil for 51,使用for ARM的Keil是怎么都找不到N76E003的

两个都安装,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D:
掉过坑才会进步

网友E:
掉了坑再爬起来

网友F(2021-08-11):
仿真超过2K的不能打断点  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G:
我都没关注过这里的设置,刚刚接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仿真超过2K的不能打断点  有没解决办法

是不是,没有注册的缘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注册的缘故

注册过了  注册到2032年   一仿真就提示代码超过2K   然后不能打断点。低于2K就可以打断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注册过了  注册到2032年   一仿真就提示代码超过2K   然后不能打断点。低于2K就可以打断点 ...

这可头疼了

网友F:
你们没遇到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