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些定时器的输出引脚分配感觉很乱

楼主(2020-11-19):
要用到一对PWM互补输出以驱动逆变器。考虑到STM8的干扰性可能会产生影响便选了一款STM32里面最便宜的一款STM32F030F4。但管脚分配却找不到一对完整的互补的PWM输出信号。但换了一款32脚的STM32F030K6Tx的片子却可以轻松找出3对PWM互补输出引脚。请教是否STM32F030F4这款不能用。

网友A:
找不到满足要求的引脚配置, 那就只能换芯片咯。

网友B:
感觉引脚乱吗? 那也没办法, 只能适应。

网友C:
应该这样讲,理论上有高级定时器,就应该有6个PWM输出的,但F封装可能是IO数不够吧,没有完整的6路PWM全部引出。

网友D:
所以能,你要做逆变/马达,要用纯硬件输出三相互补对称PWM,030F封装是没有办法的。当然用软件模拟做方波驱动BLDC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有的,在PB1  TIM1_CH3N和PA10 TIM1_CH3

网友F:
你在瞎说吧,F030F4有PB脚吗??? 真是的

网友G:
这么高级的功能卖得太贱会赔本的。。。。。。。

网友H:
TIM1 CH3可以给出一对互补输出。

网友I:
有一个PB1

网友J:
CubeMX啊。。。。ST官网有的。。。

网友K:
只能说你没仔细用过

网友L:
请问STM32F030F4可以输出3路互补PWM信号吗?

网友G:
TIM1_CH2N和TIM1_CH1是哪两个引脚

网友M:
只用两路的话应该可以啊

网友N:
都是有对应的datasheet的

网友O:
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P:
看看别人的例程吧

网友Q:
这个都是看手册的

网友R:
很复杂吗?

网友M:
建议楼主参考别人的方案

网友S:
这个没有芯片说明吗?

网友T:
确实很复杂,有时候还得自己分配

网友U:
这个真不知道,看看说明书!

网友V:
它的哪个引脚 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哦

网友W:
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X:
这个还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Y:
直接看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啊

网友Z:
在cube里边选型就直接知道了

网友AA:
看的多了就不觉得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