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读取的寄存器数据始终不变

楼主(2020-11-19):
我的板子上初步判断为BQ27210没有工作,通过IIC总线读取寄存器数据,无论外界侦测电压和电流改变多少,读取的寄存器数据始终不变

楼主:
是否BQ27210工作需要特定的激活手段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网友B: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VCC引脚接入与BAT引脚电压不一样

网友C:
我觉得是IIC总线上有上接电阻,所以一直是高

网友D:
貌视没关系

网友E:
可能的原因有:
1、硬件连接不正确;
2、程序不对,读取的是固定值,那固定值是多少?

网友F:
某些引脚焊接不良

网友G:
芯片问题(可申请样品看看);

网友H:
一步步来, 首先验证一下电路, 电源供电, I2C 的时序有没有问题, 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A:
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份 bq27x10 evaluation software 参考一下.

网友I:
IIC总线的还是挺有研究的必要性的

网友J:
这个先看看IIC 总线的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K:
楼上几位的建议比较好的

网友I:
怎么快速有效的检测I2C 的时序

网友L:
你读取的值是多少?

网友M:
怎么确认正确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