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LED灯坏了怎么办呢

楼主(2020-11-19):
LED灯节能、亮度高、寿命长、故障率低,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用户最喜欢的一种发光体了。但是故障率低不等于没故障,当LED灯发生故障时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LED灯坏了怎么办呢

看情况吧,我知道的有以下几种方案,供参考:
灯珠损坏
LED灯开灯后有一部分灯珠不亮,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灯珠损坏了。损坏后的灯珠一般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灯珠表面有个黑点,证明它已经被烧毁了。有时候灯珠是先串联再并联的,所以某一个灯珠损耗,就会造成一片灯珠不亮。
根据灯珠损坏的数量,有两种维修方案。
一、少量损坏
如果只有一两个灯珠坏掉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办法进行维修:
1.找到坏掉的灯珠,用一根电线连接它两端的金属,将其短路。这样做的效果是,大部分灯珠都可以正常亮起,只有坏掉的个别灯珠不亮,对整体亮度的影响不大。
2.如果你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可以去网上买相同型号的灯珠(十块钱一大包),自己动手更换——用电烙铁(吹风机多吹一会儿也行)对旧灯珠进行加热,直到旧灯珠背面的胶溶化后,用镊子将旧灯珠取下(别用手,太烫)。同时,趁热把新灯珠装上(注意正负极),大功告成!
二、大量损坏
如果灯珠大量损坏,建议更换整个灯珠板。灯珠板在网上同样有售,购买时注意三点:1.测量好自己灯具的尺寸;2.看好灯珠板和启动器接头的样子(稍后解释);3.记好启动器的输出功率范围(稍后解释)。
新灯珠板的这三点,必须与旧灯珠板相同——更换灯珠板很简单,旧灯珠板是用螺丝固定在灯座上的,直接取下即可。新灯珠板都是用磁铁固定的,更换时把新灯珠板取下,和启动器的接头接好就行。

网友B:
坏了就买新的,不是谁都有烙铁,谁都会使用烙铁,谁都有电子方面的知识。就算是电工电子电气工程师大都懒得修,买新的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