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LCD、LED、OLE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1-19):
LCD、LED、OLED这三个有什么不同?都有什么应用啊?

网友A(2022-01-11):
LCD、LED、OLED有什么区别

LCD:是液晶显示,主要是背光+液晶来控制显示,目前市面上主流就是LCD屏,配套产业完善,缺点对比度差LED:LED灯珠,没啥好介绍的,家里用的led灯,巨幕屏用的都是LED,优势是亮度高。所以一般是户外用,做不到非常小尺寸,但最近技术,MICEOLED,应用,apple watch
OLED:有机发光LED,对比度高,问题:容易烧屏,所以未来属于Micr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