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小它的交流声?

楼主(2020-11-19):
功放一开机就“嗡嗡”乱叫,不仅影响音质,而且让人心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小它的交流声?

网友A:
音频信号线质量欠佳或插头接触不良吧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性能下降或损坏

网友C:
或者电路接地不良

网友D:
嗡嗡声, 往往和电源纹波有关, 也比较容易改善的, 可以先查一下, 想办法改善一下

网友E:
电路板存在漏电现象

网友F:
功放块故障。
检查下电路

网友G:
我的也有。是左右声道参数不平衡,还是地没处理好

网友C:
主要的原因是太廉价了,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吧

网友H:
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呵呵

网友I:
主要检查其滤波电路这一块了,适当调整相关电容电阻的大小,滤掉不需要的杂波

网友H:
我感觉是接地点不当,接地点应选择在渡波电容附近

网友E:
频率有点高,选择合适的电容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B:
一般是电源的问题!把电源滤波加强一下,或是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F:
首先把前置放大部的输人端对地短路,看看噪声是否消失,如果噪音消失,可认定噪音来源于输入信号线,可将其换为三芯屏蔽线,注意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J:
另外,耦合电容应选用漏电小的电容,如钽电容、MKP电容等,音量电位器外壳应接地。

网友C:
输入的是交流电吧。变成直流电源稳压滤波效果不行,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I:
我的电脑音响也有这样的问题,电脑一关机,就听到持续的交流声,唯一的办法就是关掉音响电源。

网友B:
自身的频率有些高的吧
有可能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K:
调解下配置的滤波电容的参数的

网友L:
我觉得楼上几位的分析有道理
很可能来自电源的噪声, 耦合到了信号回路中引起的
可以先关注一下电源问题.

网友M:
接地和滤波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N:
我也感觉是电容参数选择不当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