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常见LED驱动电源种类及应用

楼主(2020-11-19):
常见LED驱动电源种类及应用都有哪些?

网友A:
常见LED驱动电源种类及应用

通俗来说,LED驱动电源就是一个转换器.它的功能就是把咱们常用的市电或其它电源转变为LED适合使用的电压和电流.通过它的转换led才能正常工作发光.好比咱们要拧开一个螺帽,必须用同等型号的扳手.
LED驱动的功用和以往咱们使用过的石英灯杯变压器,荧光灯,节能灯,金卤灯的镇流器并无区别.都是为了让光源产品可以稳定得正常工作.所以也时常有人称为led镇流器,led变压器等,但led从业人员一般都还是叫驱动,一则是为了可以和其它转换器区分,二则因为三者的工作原理是有区别.三则可以显示咱们专业呗.所以往下,咱们都以led驱动来表述.
LED驱动的种类
市场常用的led灯驱动按驱动方式分两种,一种是恒流驱动,恒流驱动的特点是输出电流是恒定的,输出的电压在一个范围内变动.所以咱们在市场上常看到驱动的外壳有标出 (output: DC**V——**V ***mA+-5% )这个意思是指输出电压在某一个范围,电流是多少毫安.
而另外一种是恒压驱动.恒压驱动的特点是输出的电压是固定的,电流在最大值以内随着接的灯具多少变动.外壳上一般会标出 (output:DC**V **A)是指输出固定多少伏的电压,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led市场常见的是输出5V,12V,24V等.
LED驱动的应用
LED驱动的应用取决于咱们要驱动的led参数.最重要的两个参数分别是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如何计算led灯的输入电压和电流,繁隆灯配有另开一篇说明.这里只说一下,已知led灯输入的情况.不知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询问灯珠供应商,或者看原先驱动的参数(务必会辨别某些驱动虚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