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单片机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11-19):
初次接触单片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首先你要买个开发板

网友A:

一、软件应用
0、学单片机首先要明白,一个单片机啥也干不了,学单片机的目的是学习怎么用单片机驱动外部设备,比如数码管,电机,液晶屏等,这个需要外围电路的配合,所以学习单片机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等同为学习单片机的开发板怎么用(开发板就是单片机和他的外围电路组成的电路板,不明白可以淘宝之),也就是学习怎么写单片机上面跑的软件
1、刚开始学51单片机就可以了,看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网上一大把,跟着学就行了,c语言不会也没太大关系,学完就会了,注意买开发板不要买跟郭天祥视频里面引脚一模一样的,给自己制造一点困难,这样学到的更扎实,主要就是了解外设如何驱动和单片机的功能寄存器如何配置,如何使用中断,如何在while(1)里面进行任务调度和时间片分配。
2、然后是学习STM32,更高端一点的单片机,有个叫正点原子的出的教程不错,跟着学,软件水平能有很大提升,自己想个项目做,比如智能家居,智能小车,很简单,做完了就感觉单片机都差不多,差别只在功耗和性能。进阶的话可以买一些电路模块来学习,比如液晶屏,步进电机,红外,语音,以太网等等,理论上,学习任何一款单片机产品的使用,只要能点亮流水灯(使用GPIO),就算半只脚进门了,剩下的就是学一学那些外设的寄存器如何使用,常见的有UART,i2c,spi,Adc/dac,Dma,usb,以太网,外部总线等等,其中uart就是串口必须掌握,其他用到啥临时学都可以。当然如果能都掌握也是极好的ヾ ^_^
3、学习ucos-ii,首先别管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先会用,学会写task,最后再去了解这个系统怎么实现的,读一下作者的经典著作,受益终生
4、学习嵌入式linux,linux开发有两种,一种是在开发用户程序,比如腾讯qq啥的,这一种与windows下面写程序差不多,也可以使用c++或者java ,一种是开发内核驱动,只能用c写,比如usb驱动或者摄像头驱动啥的,这个就分别去学就好了。
linux开发和单片机的开发完全是两码事,单片机借用的是底层协议,比如i2c,uart,spi,没有协议就自己用gpio搞一个;但是linux下面的开发大多是使用通用的网络协议,这些都是建立在一堆软件库之上的,比如tcpip,ssh,telnet,ftp,http等,学linux应用开发基本就是纯软件的,放到哪个linux下面都可以跑,单片机就不行了,与硬件紧耦合。
linux如果只是玩玩应用开发的话可以入手树莓派,学一学shell,python,linux下的c开发,makefile等,不想花钱就用虚拟机装个ubuntu好了。如果是学习内核驱动开发,想了解uboot和内核底层的话,可以买个linux开发板,500大洋左右就行。可以用linux写个流水灯的驱动入个门。内核驱动是和硬件紧耦合的,同事也得了解内核调度机制,难度略大。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登堂入室了,应该可以找到后面的路怎么走
5、c语言! c语言! c语言!真的很重要,好好学,够你吃半辈子了。当然如果能学一门脚本语言就更好了,比如python 人工智能时代的不二之选,学会c语言基本上花个半天天就能简单上手python了。忠告:初学者不要纠结学单片机是汇编语言好还是c语言好,各有各的用处,现在用python都可以做单片机开发。
语言只是工具,就好比用锄头和拖拉机都可以耕地,拖拉机效率是高,但是犄角旮旯的地方还得用锄头,各有各的妙用,只要能把地耕好,用什么工具看心情,先认真学好c语言,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后学习汇编和高级语言都是很easy的事情。学汇编同事最好也顺带学习下计算机原理,掌握地址译码、二进制、cpu结构等基础知识。
6、进阶:LWip(嵌入式轻量级tcpip协议栈实现),ucgui嵌入式图形界面实现,QT(linux下的图形界面设计),javascript/html/css(web界面设计),php动态网站建设,sql数据库实现等等,软件的道路无止境 本条所列内容就是你实在没得学的时候的努力方向。。。
二、硬件电路
1、如果把单片机看作是电脑的cpu的话,单片机的开发板大约是相当于电脑主板吧,那么这个主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2、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比如数电、模电,不需要精通,但是基本的要懂,比如组合电路,时序电路,二极管,三极管的常用经典电路,好像有个日本人写的电子电路丛书,各种插图比较好理解,忘记名字了。。。
3、要了解基本元件的特性,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74系列芯片,了解都有哪些种类,有哪些参数,不知道请淘宝了解,大把的电子元件商店
4、以上都是基本的电路知识,单片机的开发板当然也需要了解单片机的典型外围电路的设计,一般datasheet上面都有画,照着连就好了
5、软件工具:设计电路板首先要画电路图,然后设计PCB板,最后交给工厂制作(请淘宝),可以学习protel99,aultim designer,candence之一,难度顺序递增。。。
6、如果对画板子不感兴趣,可以使用洞洞板(请淘宝)焊接,或者面包板直接连线,焊接的话请去优酷看视频了解学习,焊功很重要,请注意安全
7、进阶:高频电路设计,抗干扰电路设计,极低成本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