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使用ADC转换,结果异常

楼主(2020-11-19):
STM8S105使用ADC转换,结果异常

楼主:
使用单片机stm8s105ket6
开发环境stvd+cosmic
使用工具ST-LINK V2
工作电压:3.3V
测试结果:外接小于1.6v,转换结果0;等于约1.6v时,转换结果1023;大于1.6v,转换结果879。
ADC1配置过程:
主函数中完成:----------------------------
//1.引脚模式:浮空输入
//2.打开ADC时钟
//3.选择ADC转换通道
//4.关闭使用通道的斯密特触发器
//5.设置转换模式:带缓存的连续模式
//6.关闭使用通道的模拟看门狗功能
//7.禁止模拟看门狗中断
//8.清除模拟看门狗中断标志
//9.禁止外部信号触发转换
//10.设置F_ADC频率:F_master/8
//11.使能转换结束中断
//12.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13.设置转换结果数据对齐方式:右对齐
//14.将ADC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
//15.等待ADC供电稳定(最小7us)
//16.开始转换
//17.等待转换完成
中断中完成:--------------------------------------
读取转换结果,清标志

楼主:
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

网友A:
硬件上的元器件损坏造成

网友B:
注意ADC参考电压引脚上的电容的容值

楼主: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it.h"

/* Private defin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ART_SendString(uint8_t *str);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main(void)
{
        uint16_t i = 0;
        uint16_t system_time_temp = 0;
/*^^^^^^^^^^^^^^^^^^^^^^^^^^^^^^^^^^^^^^^^^^^^^^^^^^^^^^^^^^^^^^^^^^^^^^^^^^^^*/
/*        1.1        :        初始化所有引脚后,初始化与LED连接的引脚                                                                                                    */
/*^^^^^^^^^^^^^^^^^^^^^^^^^^^^^^^^^^^^^^^^^^^^^^^^^^^^^^^^^^^^^^^^^^^^^^^^^^^^*/
        LED_Init;                //设置与LED连接引脚的模式
        LED_ON;///////
/*^^^^^^^^^^^^^^^^^^^^^^^^^^^^^^^^^^^^^^^^^^^^^^^^^^^^^^^^^^^^^^^^^^^^^^^^^^^^*/
/*        2.1        :        检查复位原因                                                                                                    */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EMCF) == 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EMCF);
                LED_OFF;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SWIMF) == 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SWIMF);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LLOPF) == 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ILLOPF);
                LED_OFF;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WDGF) == 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IWDGF);
                LED_OFF;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WWDGF) == 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WWDGF);
                LED_OFF;
        }
/*^^^^^^^^^^^^^^^^^^^^^^^^^^^^^^^^^^^^^^^^^^^^^^^^^^^^^^^^^^^^^^^^^^^^^^^^^^^^*/
/*        3.1        :        切换到HSE。正常,则LED亮;反之,则灭且F master = 8MHz,F cpu = 8MHz*/
/*^^^^^^^^^^^^^^^^^^^^^^^^^^^^^^^^^^^^^^^^^^^^^^^^^^^^^^^^^^^^^^^^^^^^^^^^^^^^*/
        enableInterrupts();        //打开允许中断总开关
        if(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EN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 == SUCCESS)
        {
                CLK_HSICmd(DISABLE);//在这里关闭是为了避免时钟切换失败导致单片机不工作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LED_ON;
        }
        else
        {
                CLK_SYSCLKEmergencyClear();        //清SWBSY位以停止切换
                if(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OURCE_HSI)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CLK_HSECmd(DISABLE);
                }
                LED_OFF;
        }
        if(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SWIF) == SET)//验证进时钟中断清楚SWIF标志
                LED_OFF;

/*        @测试表明:        板上的晶振缺少与之相连的电容,偶尔导致切换失败!                                                        */

/*^^^^^^^^^^^^^^^^^^^^^^^^^^^^^^^^^^^^^^^^^^^^^^^^^^^^^^^^^^^^^^^^^^^^^^^^^^^^*/
/*        3.2        :        打开时钟安全检查。HSE失效时,LED灭                                                                                                    */
/*^^^^^^^^^^^^^^^^^^^^^^^^^^^^^^^^^^^^^^^^^^^^^^^^^^^^^^^^^^^^^^^^^^^^^^^^^^^^*/
        if(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OURCE_HSE)
        {
                CLK_ITConfig(CLK_IT_CSSD, ENABLE);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
        }

/*        @测试表明:        触摸缺失电容位置可导致HSE失效!                                                                                                    */
/*        @测试表明:        单片机与晶振连接的引脚已损坏                                                                                                    */

/*^^^^^^^^^^^^^^^^^^^^^^^^^^^^^^^^^^^^^^^^^^^^^^^^^^^^^^^^^^^^^^^^^^^^^^^^^^^^*/
/*        3.3        :        关闭时钟输出                                                                                                    */
/*^^^^^^^^^^^^^^^^^^^^^^^^^^^^^^^^^^^^^^^^^^^^^^^^^^^^^^^^^^^^^^^^^^^^^^^^^^^^*/
        CLK_CCOCmd(DISABLE);
/*^^^^^^^^^^^^^^^^^^^^^^^^^^^^^^^^^^^^^^^^^^^^^^^^^^^^^^^^^^^^^^^^^^^^^^^^^^^^*/
/*        3.4        :        1.活跃停机(Active Halt) 模式下主电压调节器处于开                                                                        */
/*                                        2.从停机(Halt)或活跃停机(Active Halt)模式快速唤醒使能                                                        */
/*^^^^^^^^^^^^^^^^^^^^^^^^^^^^^^^^^^^^^^^^^^^^^^^^^^^^^^^^^^^^^^^^^^^^^^^^^^^^*/
        CLK_SlowActiveHaltWakeUpCmd(DISABLE);
        CLK_FastHaltWakeUpCmd(ENABLE);
/*^^^^^^^^^^^^^^^^^^^^^^^^^^^^^^^^^^^^^^^^^^^^^^^^^^^^^^^^^^^^^^^^^^^^^^^^^^^^*/
/*        3.5        :        关闭不使用外设的时钟(使用的单片机内,不包含的外设)                                                        */
/*^^^^^^^^^^^^^^^^^^^^^^^^^^^^^^^^^^^^^^^^^^^^^^^^^^^^^^^^^^^^^^^^^^^^^^^^^^^^*/

/*^^^^^^^^^^^^^^^^^^^^^^^^^^^^^^^^^^^^^^^^^^^^^^^^^^^^^^^^^^^^^^^^^^^^^^^^^^^^*/
/*        3.6        :        SWIM时钟2分频                                                                                                    */
/*^^^^^^^^^^^^^^^^^^^^^^^^^^^^^^^^^^^^^^^^^^^^^^^^^^^^^^^^^^^^^^^^^^^^^^^^^^^^*/
        CLK_SWIMConfig(CLK_SWIMDIVIDER_2);

/*^^^^^^^^^^^^^^^^^^^^^^^^^^^^^^^^^^^^^^^^^^^^^^^^^^^^^^^^^^^^^^^^^^^^^^^^^^^^*/
/*        4.1        :初始化UASRT的引脚                                                                                                    */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TxD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PU_NO_IT);                                        //RxD
/*^^^^^^^^^^^^^^^^^^^^^^^^^^^^^^^^^^^^^^^^^^^^^^^^^^^^^^^^^^^^^^^^^^^^^^^^^^^^*/
/*        4.2        :初始化UASRT的配置                                                                                                    */
/*^^^^^^^^^^^^^^^^^^^^^^^^^^^^^^^^^^^^^^^^^^^^^^^^^^^^^^^^^^^^^^^^^^^^^^^^^^^^*/
        UART2_Init((uint32_t)96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NO,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2_MODE_TXRX_ENABLE);
        UART2_ITConfig(UART2_IT_TXE, DISABLE);
        UART2_ITConfig(UART2_IT_RXNE_OR, DISABLE);
        UART2_Cmd(ENABLE);
/*^^^^^^^^^^^^^^^^^^^^^^^^^^^^^^^^^^^^^^^^^^^^^^^^^^^^^^^^^^^^^^^^^^^^^^^^^^^^*/
/*        4.3        :使用UART发送测试信息                                                                                                    */
/*^^^^^^^^^^^^^^^^^^^^^^^^^^^^^^^^^^^^^^^^^^^^^^^^^^^^^^^^^^^^^^^^^^^^^^^^^^^^*/
        UART_SendString("UART module is work.\n");
        printf("USART2 module is work nice\t^_^\tha~ha~ha~\n");

/*        @测试表明:        运行大致正常(无**常换行)                                                                                                    */
/*^^^^^^^^^^^^^^^^^^^^^^^^^^^^^^^^^^^^^^^^^^^^^^^^^^^^^^^^^^^^^^^^^^^^^^^^^^^^*/
/*        5.1        :配置TIM4到复位状态                                                                                                    */
/*^^^^^^^^^^^^^^^^^^^^^^^^^^^^^^^^^^^^^^^^^^^^^^^^^^^^^^^^^^^^^^^^^^^^^^^^^^^^*/
        TIM4_DeInit();
/*^^^^^^^^^^^^^^^^^^^^^^^^^^^^^^^^^^^^^^^^^^^^^^^^^^^^^^^^^^^^^^^^^^^^^^^^^^^^*/
/*        5.2        :配置TIM4                                                                                                    */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32, (uint8_t)250);                //1/8MHz*32*250=4us*250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
/*        5.3        :使能TIM4                                                                                                    */
/*^^^^^^^^^^^^^^^^^^^^^^^^^^^^^^^^^^^^^^^^^^^^^^^^^^^^^^^^^^^^^^^^^^^^^^^^^^^^*/
        TIM4_Cmd(ENABLE);
/*^^^^^^^^^^^^^^^^^^^^^^^^^^^^^^^^^^^^^^^^^^^^^^^^^^^^^^^^^^^^^^^^^^^^^^^^^^^^*/
/*        5.4        :测试时间记录运行正常                                                                                                    */
/*^^^^^^^^^^^^^^^^^^^^^^^^^^^^^^^^^^^^^^^^^^^^^^^^^^^^^^^^^^^^^^^^^^^^^^^^^^^^*/
        system_time_temp = system_time_m;
        for(i=0;i<1000;i++);
        system_time_temp = system_time_m - system_time_temp;
        printf("for(i=0;i<1000;i++);\tRuning time is %u ms\n",system_time_temp);

/*        @测试表明:        运行运行正常(大概2ms左右)                                                                                                    */

/*^^^^^^^^^^^^^^^^^^^^^^^^^^^^^^^^^^^^^^^^^^^^^^^^^^^^^^^^^^^^^^^^^^^^^^^^^^^^*/
/*        6.1        :初始化ADC1模块的通道0(PB0)                                                                                                    */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FL_NO_IT);
/*^^^^^^^^^^^^^^^^^^^^^^^^^^^^^^^^^^^^^^^^^^^^^^^^^^^^^^^^^^^^^^^^^^^^^^^^^^^^*/
/*        6.2        :配置ADC1模块为复位状态                                                                                                    */
/*^^^^^^^^^^^^^^^^^^^^^^^^^^^^^^^^^^^^^^^^^^^^^^^^^^^^^^^^^^^^^^^^^^^^^^^^^^^^*/
        ADC1_DeInit();

        ADC1_ScanModeCmd(DISABLE);
        ADC1_DataBufferCmd(DISABLE);
        ADC1_AWDChannelConfig(ADC1_CHANNEL_0, DISABLE);
        ADC1_ITConfig(ADC1_IT_EOCIE, ENABLE);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0,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for(i=0;i<10;i++);
while (1)
{
        ADC1_StartConversion();
        for(i=0;i<60000;i++);
        printf("\t%u",adc1_ch_0_result);
}

        return;
}

void UART_SendString(uint8_t *str)
{
        for(;*str != '\0';str++)
        {
                UART2_SendData8(*str);
                while(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C:
INTERRUPT_HANDLER(ADC1_IRQHandler, 22)
{
    /*        ADC1        */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adc1_ch_0_result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LED_Filp;
}

网友D:
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E:
还有可以找个AD的例程看看,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感觉是不是参考电压的问题

网友D:
我现在跟你碰到了一样的情况,请问你说的是硬件什么问题?是否单片机内部ad损坏?

网友G:
我测试的是stm8s 105k4t6淘宝上那种核心板,只有一片也不能确定是否单片机坏掉?如何解决?

网友H:
没看出来哪里不正常

网友I:
那是你没弄对。

网友J:
先看看设置是否正确。先跑个官方的例子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官方例子也有问题,那就查看电路。如果官方例子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K:
慢慢排查吧。先确认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J:
到底哪里异常啊

网友L: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到底哪里异常吗

网友M:
用的什么参考电压啊

网友N:
可以先用例程看下是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