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1-19):
单片机和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CU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微控制单元,从ARM核心的片子到80c196的8位机都可以算是单片机;它的使用场景取决于你外设接什么样的电路,从航空火控到民用电视遥控都可以用单片机。
工业环境下,受周围交流电机启停等的影响,电压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为了应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必须为MCU设计相应的电源模块,是的电压剧烈变动时不会引发MCU的工作异常。
同时,在工业环境下,传感器的输出多采用4~20mA、0~10V的形式,这与MCU常用的0~3.3V或者0~5V的AD模块不相符合,因此需要针对工业环境设计传感信号接收模块。
并且,工业环境的输出很多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经过继电器隔离后,再去控制电机等的启停),而MCU的输出只能控制微型继电器,无法驱动常用的工业继电器,因此,要在MCU外围设计具有大驱动能力的IO接口。
同时,为了保证工业环境下通讯的可靠:
有很多工业数据总线协议。为了能保证MCU与外界正常通讯,需要封装模块来支持这些协议;
为了能够控制变频器,需要设计相应的变频器控制模块;为了能保证一定的防尘、防水级别,需要设计外壳满足相应的防护等级;
为了保证编程的简单性,可能需要设计一套便于工业使用的控制语言

听你讲的,越听约糊涂。简单讲,PLC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一个控制部件,其核心是单片机,而普通的单片机只是一个零件,不能直接拿来用,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和PCB才能使用。

网友B:
单片机是一个元件,PLC是一个部件

网友C:
这俩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小系统,完成和PLC一样的功能。
1、PLC需要编程,需要掌握编程工具、PLC的配置及相应的模块参数;
2、单片机系统,也需要编程,实现起来更灵活,需要掌握单片机接口技术和C语言。

网友E:
89c196另外8位给你吃掉了?

网友F:
简单的说,我认为PLC是由主控MCU和一系列外设组成的可以二次开发的器件,开发的语言就是梯形图。MCU更贴近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