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 单片机 Arduino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11-19):
树莓派 单片机 Arduino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单片机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单片机是一个类别的名称,但目前来看,单片机对两代人而言,一代人提到单片机就想到51,另一代人提到单片机就想到stm32。

树莓派是嵌入式的系统,好比windows Mac等系统,只不过是在一个是装在一个名字叫树莓派的板子上罢了,内核还是linux。树莓派常常被称为单卡计算机。树莓派可运行完整的linux系统,也被称呼为卡片电脑。

因为linux操作gpio极为方便,因此,树莓派的出现,让搞软件的人可以以极低门槛的方式操控硬件。而且可以用高级语言来直接操作,比如python,比如golang,而无需去了解嵌入式。

树莓派常常被用来做智能硬件的大脑。因为它是完整的linux,性能也能甩单片机几条街,当然成本也甩出几条街。不过几百块的东西,能跑人工智能,还能操控硬件,其实性价比很不错的。

Arduino是一款使用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包括硬件和软件。它可以在Windows、Macintosh OS X、Linux系统上运行,不需要太多的单片机基础和编程基础,比较容易学会,灵活性也很强。

arduino简化了开发过程。对于不同的硬件,有与之配套的库,直接用就好了。如果没有配套的库,你也可以用c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