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点亮OLED显示屏

楼主(2020-11-19):
双十一淘宝买了一块OLED显示屏,SSD1315的驱动芯片,128*64分辨率的,I2C总线接口。关于显示屏的信息与驱动程序请查看以下链接,不再重复发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7528-1-1.html

移植程序很简单,主要是对GPIO的重映射,以及对延时函数的重映射。
第一步:GPIO移植,对使用的两端口针脚设置为开漏输出
void GPIO_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第二步,对基本的I2C的时钟线与数据线的基础操作重定义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0,Bit_RESET)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0,Bit_SET)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2,Bit_RESET)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2,Bit_SET)
第三步,对不兼容的code关键字删除
在oledfont.h文件中定义的字库数组用到的关键字code删除操作,因为编译发现不兼容这个关键字,可使用const关键词修饰。
第四步,重定向delay函数,因为我们使用的新的开发平台默认的debug.h中提供了基于定时器的delay函数,因此需要将oled.c中的delay_ms函数内容改成如下形式,这样就不需要自己实现延时函数的细节了。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Delay_Ms(ms);
}

第五步,将OLED需要的源文件添加到工程里,
然后刷新工程,在工程单击右键,然后按F5,或者点击刷新菜单。
第六步,写主函数
#include "oled.h"

void GPIO_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char i=0;
    Delay_Init();
    GPIO_OLED_Init();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for(i=0;i<8;i++)
        OLED_ShowChinese(i*16,0,i,16);
        //第二行显示  温度:
        OLED_ShowChinese(0,2,8,16);//温
        OLED_ShowChinese(16,2,9,16);//度
        OLED_ShowChinese(32,2,12,16);//:

        //在第二行,第四个字符位置显示36
        OLED_ShowNum(48,2,36,2,16);
        OLED_ShowChar(66,2,'.',16);
        OLED_ShowNum(74,2,16,2,16);

        OLED_ShowChinese(90,2,13,16);//℃
        //在第三行显示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8,4,"bbs.21ic.com",16);
        //在第4行显示字符串
//  OLED_ShowString(8,6,"gaoyang9992006",16);
        OLED_ShowString(0,6,"0123456789123456",16);
    }
}
接下来烧录hex到开发板,记得一定要配置对下载选项。
烧录后看效果,刚刚的
一次点亮屏幕,非常棒。看来不管什么单片机,只要可移植能力做好,都是轻松移植的。

楼主:
最后工程打包发来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讲解的很明白,多谢分享。

网友A:
春哥给力,,点个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哥给力,,点个赞哦

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