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CS程序烧写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0-11-19):
在用CCS往MSP-EXP430F5529LP中烧写程序时遇到问题了

错误内容如下: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
请问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连接到开发板,重新连接试下

网友B:
未找到目标板卡

网友C:
或者换一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D:
串口驱动没弄好

网友E:
这是说USB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