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个什么片子

楼主(2020-11-19):
两路独立的PWM频率都需要在20K以上,如果SH79F166A做不到,请推荐其它型号

网友A:
找 带 PCA 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B:
79f1611

楼主:
哦,我看下啊

网友B:
关键是分辨率要做几位,做8位的话一堆片子都行。

网友C:
使用1611芯片比较好一点。

网友D:
楼主试试 lgt8f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