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热压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19):
开关电源热压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说热降额吧!
开关电源是由很多分离器件组成的    比方说一个电容最高只能工作到100C
现在这个开关电源是50W的   在25C环境下能够带50W  这时候电容温度只有80C

网友B:
嗯,当然你带的功率越大模块温度就越高   在环境温度85C的时候带20W电容温度就100C了

网友C:
那么85C的时候因为热降额所以只能带20W功率   带更大功率模块会过热保护或者烧毁器件

网友D:
我找了一篇以前的文档   希望对你有帮助
  开关电源发展到今天,从以前的线性电源、相控电源发展到现在的开关电源,它伴随着频率的提高,效率的增加,功率密度的提高,特别是开关电源逐渐要求小型化的今天,对开关电源的热分析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统计资料表明,电子元器件温度每升高2℃,可靠性下降10%元器件温升为50C时的寿命只有温升为25C时的1/6。而高频开关电源这一类拥有大功率发热器件的设备,温度更是影响其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因此热设计愈加成为开关电源产品设计的关键一环,热设计的效果百接关系到开关电源能否长期正常、稳定工作的重要因素。热设计是开关电源设备结构设计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直接决定产品的成功与否,良好的热设计是保证设备运行稳定可靠的基础。      热设计一般都随着开关电源的初步设计开始,而一个好的热设计[2],首先就得对它的主要发热元件的功耗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这样就对开关电源内部元件的布局和冷却方式的选择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 开关电源的结构       图1是开关电源常用的主电路拓扑。在开关电源中主要发热器件是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变压器及电感等。

  2 开关管的功耗      开关管的工作过程[1]分为四个阶段,即开通阶段、关断阶段、导通阶段、截止阶段。图2是开关管工作过程时的电压电流波形。设各个阶段的时间依次为t r,t f,t on,t off,在图中采取了分段折线处理,实际的电压电流波形比这复杂。计算开关管的功耗可以将这四个阶段功耗加起来即为开关管在一个周期的功耗总和。在开关管截止期间,集电极电压u CE=U C≈U i,(U i为一次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集电极电流i C=I CO(I CO为集电极漏电流)。开关管导通后,集电极电流从I C1增大到I C2,集电极电压u CB=U CBS(U CBS为饱和压降)。

  在开关管由截止转为导通的电压上升期间,或是由导通转为截止的电压下降期间,开关管的电流并不是立即下降至I CO或上升至I C2,而是以某一斜率逐渐下降或上升,这样就会产生开关管的开通损耗与关断损耗,由图2的近似波形可知在开关管电压上升过程中电压和电流分别为:      i Cr= I c0+(I C1-I C0) t / t r      UCEr=U C-(U C-U CES) t / t r      下降期间其电压和电流分别为:      i CF=I C2-(I C2-I C0) t / t f     u CEF=U CES+(U C-UCES) t / t f      开关管在开通阶段的损耗为          开关管在关断阶段的损耗为          实际上,目前大功率开关管生产工艺已较成熟,即使在晶体管表面温度达到100℃时[见参献文献 [3] ,UCES约为1~3V,IC0约0.5~1mA,而U C≈U i,一般U i为220V交流电直接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其值为300V左右,而I C约为数百毫安至数安培,考虑到     U C﹥﹥U CES,I C1﹥﹥I CO,I C2﹥﹥I C0     从而有    W r≈I C1UC t r,W f≈I C2U Ct f      开关管在导通阶段的损耗为         开关管在截止阶段的损耗为      Woff=IC0UCtoff      一周期内开关管的平均损耗为           当脉冲变压器电感量L最够大时,开关管导通期间集电极电流变化不大,IC1≈IC2=IC,可得      P C=1/T [I C0U Ct off+I CU CESton+I C U C(t r+t f)]
 3 整流二极管的功耗      整流二极管的功率损耗主要分为正向导通功率损耗和反向截止时的功率损耗,图3为二极管工作时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图。

  正向导通损耗功率为     WP=IDUDtD   其中正向导通电流ID较大,但正向导通压降UD约为0.6~0.7V,tD为正向导通时间。      当二次整流二极管上的电压由正变负时,由于二极管内少数载流子的存储效应,二极管中的电流不会立即变为零,而是存在一个反向截止时间tR(见图3),可近似得到此时二极管的功率损耗为        4 变压器及电感的功耗      众所周知,变压器与电感结构基本相同,这里主要讨论电感损耗。电感损耗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与磁芯相关的损耗,即铁损;其二是与电感绕组相关的损耗,即铜损。等效模型如图4所示。

  磁芯损耗包括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其值可通过计算B,然后根据电感数据手册,确定出磁芯损耗。获得B的方法有两种途径:一是根据电感数据手册的计算公式,B=K×L×i(t)×IDC,其中K为常量。二是△B为绕组上电压与时间的乘积与电感匝数和有效截面积之比,即     △B(t)= UL×ton/A  开关电源中的高频交流电,会产生电流的趋肤效应,绕组的实际电阻会随频率的提高而增大,大于RDC,即有一个交流电阻。因此,在计算铜损时就包括两个方面的损耗,直流电阻产生的损耗和交流电阻产生的损耗。直流电阻RDC,电感的数据手册已给出,交流电阻可通过求基波渗透深度和绕组线径求得。设绕组的线径为扎基波渗透深度为r,则      RAC/RDC=πd2/ πd2-π(d-r)2     电感的铜损为      Pcu=PRDC+PRC=I2DC×RDC+I2ACRMS×RAC     IDC已知,,I为电感的纹波电流,IACRMS为交流电流的均方根值,PRAC为交流电阻的消耗功率,PRDC为直流电阻上消耗功率,Uin为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开关电源主要元器件的功耗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这对在开关电源的热设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可以对元件的布局和冷却方式的选择等工作提供很好的依据,有助于节约开发时间和提高设计的成功率。

网友E:
估计应该是热降额吧, 确实, 我发现好多 DCDC 模块的都有热降额, 同时它们之间的降额等级还大不相同.

网友F:
是啊,除了保守, 估计里面的设计参数也有很多差别

网友G:
结果是啥?

网友D:
应该是降额使用吧

网友H:
消耗的功率都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的

网友I:
开关电源降额指标,是指温度超过某值其功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急剧下降。

网友J:
电子元器件温度每升高2℃,可靠性下降10%

网友K:
热设计一般都随着开关电源的初步设计开始,而一个好的热设计,首先就得对它的主要发热元件的功耗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这样就对开关电源内部元件的布局和冷却方式的选择有很好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