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芯片特别烫

楼主(2020-11-19):
最近新作了个板子,MSP430+FLASH(SST39VF040)+CPLD(MAX3000)焊上之后,运行时FLASH芯片特别烫。

网友A:
楼主可以拿单片机仿真器的测一下

楼主:
单片机像没有运行似的,将手靠近PCB管教电压就会变

网友A:
CPLD运行正常吗

楼主:
CPLD运行正常。是不是单片机和FLASH已经烧了??

网友B:
拿仿真器的测一下看连得上不,烧没烧我们这里没法判断的,要想办法测试验证。

网友C:
PCB上断掉Flash和CPLD的供电,只连接MCU,然后再用仿真器连上试试

楼主:
没有仿真器。。只有下载线

网友D: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E:
看下是不是IO接错线了

网友F:
可能焊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G:
SST39VF04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7-3.6, 检查下芯片电源管脚的电压。

网友G:
如果你的430的电源盒SST39VF040的电源不是同一个的话,检查下430的管脚输出电压,SST39VF040的管脚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DD电压的0.5V。

网友H:
检查电路和虚焊。

网友I:
通常是有电路短路情形出现

网友J:
这个首先检查下芯片的电源供电管脚的是否是正确供电的。

网友H:
电源共地了吗

网友K:
不用的引脚设置三态

网友L:
检查下430的管脚输出电压

网友C:
这个需要注意下西片的供电管脚及供电电压的。

网友M:
没焊接好,出现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H:
供电电压正常吗,引脚有没有连线

网友N:
建议检查供电和地线相关电路

网友J:
这个可能是焊接的缘故的,看下芯片的电源跟地线连接一块的没

网友K:
可能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O:
芯片内部有器件短路,导致芯片供电电流增大

网友P:
电压过高、外部短路

网友Q:
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大负荷工作

网友R:
空载情况下?

网友S:
芯片已经损坏

网友T:
片输出端口短路,导致芯片输出功率骤增

网友Q:
发热有很多种情况会引起

网友U:
芯片供电电压增高

网友V:
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W:
跑正常程序吗

网友X:
无线电波及电磁干扰

网友Y: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升高,导致芯片供电电压电流同时增大。

网友Z:
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AA:
电源接反、死机,内部局部漏电

网友AB:
交流纹波过大并进入芯片供电回路

网友X:
芯片输出端口负载变重

网友AC:
电流都消耗给芯片了

网友AD:
还是写入的时候发烫呢?

网友AE:
一些芯片发热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网友Y:
其他的芯片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S:
这个FLASH正常运行的时候不烫  去年用过

网友AF:
检查下430的管脚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G:
检查下该flash芯片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H:
这个有可能是电源与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