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无法将SH88F516切换到外部11.0592晶振

楼主(2020-11-19):
无法将SH88F516切换到外部11.0592晶振

网友A:
在哪用的?

楼主:
因为要使用高速串口通信,需要稳定可靠的时钟,所以使用了外部11.0592MHZ晶振,两个电容20PF。

网友B:
程序相关代码看看

楼主:
就一句:
CLKCON = 0x00;                                // 外部11.0592MHz晶振

网友C:
还有别的信息吗

网友D:
你外部时钟起振了吗?

网友E:
关键是下载时的编程选项,看来你还不熟悉这个芯片

网友F:
查看一下和程序相关的代码

网友G:
烧写使用JET51的JTAG接口,代码选项里做了时钟源的选择如下:

楼主:
这是配置图,实际测试股所有时钟源相关选项,实际内部时钟一直是16.589

网友H:
必须在ISP51里,写整个64KB的代码,这个代码选项才会生效

楼主:
哦,还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