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运算放大器是否适合此应用呢?

楼主(2020-11-19):
在使用OPA2846设计一种跨导放大器电路。对于2阶放大器,数据手册上有相关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关于100kOhm跨导应用。但是我的信号在50nA左右非常的弱。
所以我需要8MOhm的跨导增益。我在第一阶设计为一个200kOhm,第二阶为40kOhm。
这个运算放大器是否适合此应用呢?

网友A:
关键看这个运算放大器对于这个应用能不能稳定运行

网友B:
电路图呢

网友C:
50nA  这么小的信号还真没做过

网友D:
nA级别的应该有专用IC

网友E:
虽然这个运放的性能很好, 单输入偏置比较大,  应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做那个方面的应用啊!!!50na的电流要考虑的东西不少啊

网友G:
做个板子,自己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H:
以这个运放性能,50微安都危险

网友I:
看看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吧

网友J:
一级电路就够了,二极噪声更大;

网友K:
运放可以考虑低偏置电流的;

PCB要好好处理,绝缘,漏电流等;

网友L:
电容可以考虑选用聚丙乙烯材料的

网友M:
这个运放的性能相当好,只是最后能否达到效果还跟你的 PCB 有关, 这么大的阻抗电路, 你的电路泄露电流也将是很大的影响因素

网友A:
主要是相关参数配置合适的就好

网友N: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注意参数的设计的

网友B:
跨导放大电路是什么东东的?前边没听说这个概念的哈

网友C:
试试低偏置电流

网友O:
这个只要能稳定运行就好

网友F:
实践出真理,,先搭建下电路的测试调试下的。

网友P:
可能不可以的,,要切合实际需求的

网友Q:
你的信号电压幅度和带宽是多少?

网友R:
楼主可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