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推挽振荡电路

楼主(2020-11-20):
如图所示变压器振荡电路,振荡频率18K左右,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起振,上电十几,大概有一两次不起振,VCC供电4-5V,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另外,图中的两个OS管,实际是用三极管,另外,正常时的波形也有点变形,如下图

网友A:
D1 D2是当电容用的?
大概是容量不够?你并个小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B:
两个方法试一下:1.D1、D2换成电阻,R1、R2去掉。
2.增加一个绕组去驱动基极,像应急荧光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D2是当电容用的?
大概是容量不够?你并个小电容上去试试?

不是吧,这两个二极管是保证另外一个三极管更好的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R1丶R2丶L1。若不振荡则D1丶D2改成电容或者再并联电容,其电容值大约Cx=1/(R1*fosc*2)可调试,过激时 ...

十分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R1丶R2丶L1。若不振荡则D1丶D2改成电容或者再并联电容,其电容值大约Cx=1/(R1*fosc*2)可调试,过激时 ...

请教下,你如何确定的L1等于56-68UH?

网友A:
L1是用来抑制偏磁的。如果Q1 Q2是经过筛选配对的很好的则L1可以用小一些,如果没有条件做配对就用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约这样,直觉的反应,L1再小则反饋电容要大,呈反比。(反饋电容就是D1丶D2位置的电容),L1相当于抗流圈 ...

实际测试中,发现L1增大会更容易起振,反而C2对频率的影响好像不大,从663NF更换为330NF,频率几乎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减小后更容易启振了,另外请教下,波形有点变形,这应该是那个地方引起的?

网友D:
这是在玩ZVS振荡器嘛。
还是改成MOS管吧,否则,这样直接的代换,增益不够的。
MOS管用470可以了,是因为,和栅极电容、频率算起来,可以在周期内正常的推动栅极到最高电压。
你这个波形,上下都是尖顶,明显的增益不够,增益高了的话,上下不是尖顶是接近方形。
ZVS线路不能用三极管主要是因为,三极管的饱和有比较严重的滞后效应,很难做到效果好的ZVS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玩ZVS振荡器嘛。
还是改成MOS管吧,否则,这样直接的代换,增益不够的。
MOS管用470可以了,是因为, ...

三极管可以吧,有用三极管的成功案例,只是功率没这个大

网友E(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F:
三极管的关断是透过二极管的下拉,是正反馈,开通则只靠偏置而不是反馈,
扼流圈的作用是抗直通,及联同电容减小方波驱动对变压器的影响,不是防止变压器偏磁,如果设置了死区,则扼流圈不单没有上述作用,而且会跟变压器瓜分电源电压。

网友F:
这电路容许两管同时导通,这样做,此逆变器就成了 电流型(boost模式) 的。

网友F:
大家有否发觉,这电路根本无法做到安全的 电压型逆变器!
三极管的关断,有赖于 另一管的开通,可是,管子的开通 却在 对方刚脱离饱和区时就已开始,而不是待对方彻底关断了才起步!
而让管子脱离饱和区的方法是甚么,要不,是变压器磁芯饱和,要不就是限制管子的驱动以给 Ic 设限,问题是,待关断管子这时只是脱离饱和区,仍未关断但对方已开始开通,而且,纵然增设反馈绕组,也做不出 死区 来!

网友G:
看了各位大佬的回复,真的学到了很多,感谢各位大佬和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