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请教大家一个PCB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我有一个2.4gPCB天线的文件,如果给制版厂家需要强调阻抗匹配吗?因为上次我自己画的就失败了esp8266
这次直接用的厂家提供的pcb文件,设计肯定没有问题,就是加工厂这块比较担心,如果加工hi来阻抗不是50ou会不会找不到wifi信号

网友A:
哪有那么脆弱,不加天线都有信号,只是通信距离短罢了。
要求高就自己仿真,网络分析仪测试,调匹配。

网友B:
要加工厂匹配计算阻抗,不对的要调整设计或叠构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或者到我们官网上https://www.jdbpcb.com/MC

网友C:
PCB板厂怎么给你把天线的输入阻抗做到50欧姆呢。他们能做的是闭合场下的线路阻抗计算。天线已经是开放场了,输入阻抗要用专业工具去模拟,并和外界环境有关,匹配也只是在相对的频段范围内的阻抗匹配。不过wifi这种你要是要求不高,弄断铜丝都可以接收到,具体匹配还是要整机去调试一下才行。最好留好天线匹配位置即可。

网友D:
主要靠指定板材来保障匹配,PCB厂只能在板材、阻焊剂等的选料上把关,其它的得靠自己。

网友E(2021-10-19):
射频天线应用注意事项
射频出口到天线焊盘部分走线尽可能短,要走50Ω阻抗线,并且需要包地,走线周围多打过孔。
射频出口到天线焊盘部分可以增加兀型电路。
天线周围要净空,至少留出5mm的净空区域,4层板要挖空天线下面1和2层地。

做不好会有以下常见问题解释:
天线阻抗匹配没做好会导致发射出去的功率偏小。
天线周围有金属等物体或者模组在金属内导致信号衰减严重。

网友F:
我的理解:
天线是靠本身形状尺寸来保证特定频率下的阻抗的,不同于微带线,微带线主要是靠线宽及与GND的间距来调节阻抗;当然,不论是天线还是微带线,跟PCB的材质都有一些关系

网友F:
一般设计好的PCB天线,本身是有定义是在什么PCB材质,什么PCB厚度下的。

网友G:
准确规定FR-4板材,板厚1mm,微带天线常用规格。至于天线具体形状大小,反正这方面资料满多的,各种增益各种大小。
在你绘制的微带天线精度保证、尺寸没错的前提下,板材和板厚是决定微带天线的关键,上面2个准确 了,其阻抗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网友H(2021-12-13):
天线只是一部分,你板上是带了派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