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看看这个电路具体的工作原理

楼主:
可以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原理吗@xukun977

网友A(2020-11-20):
此处应有个连接点
虚短分析一下,假设运放输出使得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相等。

网友B:
这是一个恒流输出源
可惜的是输入电压低的(或者电流小)时候工作不正常

网友C:
恒流输出,I0=(VIN/R3)*(R4/R5)

网友D(点评):
是的,怎么看出来的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虚短原理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信号小时,为何性能会恶化,因为第二级共模电压超出范围。说白了,R4的电压是差压与电源轨的叠加。

网友E:
恒流源电路。
第一个运放做电平移位,第2个运放做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