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EIL找不到芯片端口号

楼主(2020-11-20):
如题,芯片(HDSCH170)正常使用中,突然就找不到烧写程序的端口号

.PNG (26.56 KB )

.PNG

楼主:
读端口号的时候J-Link的绿灯会变红灯闪烁,之前都是正常的,突然就这样了,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估计是flash锁死了,怎么才能解锁?

网友A:
估计是写入的程序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1,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2,把jlink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B:
一般不会锁芯片的,如果真锁了,那只能找原厂了,或者换一个芯片呗

网友B:
你也可以参考5楼的建议,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调试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时钟设置不对,flash没有加wait cycle,SWD引脚被改成IO了等等。
官网有ISP上位机软件,按照手册操作,把flash内的程序擦除应该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确定是锁住了,但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锁住了,无奈只能重新焊了一块新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时钟设置不对,flash没有加wait cycle,SWD引脚被改成IO了等等。
官网有ISP上 ...

看来是需要擦除FLASH,我去找找ISP软件

网友D:
没有焊接好。没有接好线。

网友E(2020-12-23):
重新拔插还能识别吗

网友F:
程序里边对flash进行操作了吗

网友G:
进行硬件复位试试呢

网友H: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最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确定是锁住了,但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锁住了,无奈只能重新焊了一块新的板子 ...

时钟初始化不对,或者SWD改成IO了,或者进入deep sleep了等等,用ISP软件做一次flash片擦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最后

用ISP擦除FALSH就可以了

网友I:
擦除试了吗?

楼主:
试了,擦除过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