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积分电路及其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0-11-20):
(无正文)

楼主:
运放积分电路

楼主:
由于存在原点极点,那么系统不稳定。如何解决呢? 下面先看一个图

楼主:
上图,红线黑线有两个交点。右边那个没问题,但左边那个当运放趋于理想就有问题了。

为避免左边相交,作下图:

楼主:
针对上图,对运放积分电路作如下改动:

楼主:
上图所示电路稳定,那么在此前提下作稳态简谐信号激励响应的相量分析。

网友A:
按环路增益计算,有一个原始零点,在低频率处抵消OP的低极点1/t,后以1/rc一价极点降,这是无条件稳定,不稳定的原因是,工作点不稳定,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构成大环路负反馈也能稳定工作。而不需要并联电阻。如果没有构成大环路反馈,必需加一个大的并联电阻。如果A足够小,不用加并联电阻也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环路增益计算,有一个原始零点,在低频率处抵消OP的低极点1/t,后以1/rc一价极点降,这是无条件稳定,不 ...

“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构成大环路负反馈也能稳定工作。而不需要并联电阻。”

再多个大环路,那么反馈系数就与原本那个不同了。

网友A(点评):
大环路与小环路的关糸,如常规的PID模拟控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谓“大环路”是确保积分输入电压时间平均为零(即直流成分为零)。实际上,还包括了运放失调所导致的“直流成分”。通过对运放输出的侦测,对输入信号作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