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为什么特殊功能寄存器中设置的数据会被篡改?

楼主(2020-11-20):
        我们用的是美国TI的msp430g2553,在运行过程中因控制键作用,对某个端口(譬如P2.1)置“1”,可是在没有任何对端口“清零”指令的情况下,端口突然“清零”了……经仿真观察后发现原来对I/O口方向设置的寄存器P2DIR =0x3e;突然被篡改了成了P2DIR =0x00;——也就是原来设置的几个“输出口”都篡改成了“输入口”了。就没了输出能力,相当于输出为“0”了。
        由仿真监控没有发生过单片机系统复位。奇怪的是单片机没复位过,怎么会将P2DIR篡改为0x00的?其它的设置几乎没变。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而是频繁出现……
        没复位,端口方向设置的寄存器P2DIR是怎么被篡改的??????恳请诸位大侠高手指点……致谢!!!!!!!!!!

网友A:
比如操作数组越界         堆栈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操作数组越界         堆栈溢出

请您能具体说说吗——譬如“比如操作数组越界”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您能具体说说吗——譬如“比如操作数组越界”是怎么产生的????? ...

char a[2];
a[100]=0;

楼主:
引用 楼主:
噢。。。。。谢谢

不过。。。。数组之类到还是没越界

网友B:
指针跑飞了?

网友B:
或者是堆栈不够   飞了   如果在确定没有复位的情况下

网友B:
如果是复位了     应该还会跑回到程序置1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堆栈不够   飞了   如果在确定没有复位的情况下

我用仿真器监控了。。。。确实没有复位。
请教一下:如果 “堆栈不够” 飞了。。。。怎么弥补呢?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堆栈不够   飞了   如果在确定没有复位的情况下

请教:堆栈不够。。。。怎么来增大堆栈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器监控了。。。。确实没有复位。
请教一下:如果 “堆栈不够” 飞了。。。。怎么弥补呢?恳请指 ...

工程属性下面找有Heap或stack的大小设置  设大一些

网友C:
特殊寄存器,  是对应外设的,  还可能是外设的状态发生变化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属性下面找有Heap或stack的大小设置  设大一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殊寄存器,  是对应外设的,  还可能是外设的状态发生变化的标志

谢谢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属性下面找有Heap或stack的大小设置  设大一些

请问:是这里吗?C:\Users\011\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属性下面找有Heap或stack的大小设置  设大一些

C:\Users\011\Desktop

网友B:
图片没添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