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817 光耦:C 反而比 A 便宜???

楼主(2020-11-20):
PC817 光耦 有  A B C 三个子型号,A 的 CTR 最小, 50%,  C 的CTR 最大,好像要有  200% 了。
那就是说输入端如果得到同样的驱动电流, C 能通过的电流比 A 大多了。
C 可以替代  A,反之未必。

按说应该 C 最贵,但我发现 A 才最贵!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A:
不要想当然,用的人多,出货量大的才便宜

网友B:
真正对于CRT要求严格的很少吧!我估计绝大多数人使用这个光耦就选择通用型、价格便宜的,多数实际使用时就主要是信号隔离用,CRT要求不高、对于响应影响不大,便宜就好

网友C:
这个由市场决定的,厂家出货量大,单价就下来了,上次咨询一个IC ,48pin比44pin的还便宜,便宜还很多……

网友D:
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

网友E:
几十年的老元件,生产工艺熟透了,筛选分布密度最大的自然会最便宜,低传输比的 反而 变得稀少

网友F(2020-12-21):
用量问题,817C最通用,肯定价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