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驱动VGA显示彩带+触摸按键滚动+源码

楼主(2020-11-20):
昨天做了几个外设使用的小实验,并发了贴。回到家后突发奇想,用CH32V103驱动VGA显示器,显示8条彩带,并用板上的触摸按键控制彩带滚动。说干就干,刚好今天有空,一上班就先找了些材料,搭了个小电路。
再找出一台闲置的液晶显示器:
----------------------------------------------------------------------
现在终于出结果了:
-------------------------代码工程打包上传-------------------------

newB

楼主:
对了,如果大家需要搭电路实验的话,VGA接口的R、G、B和单片机管脚之间要串联一个270欧的电阻,切记。

网友A:
牛X,源码能贴出来吗?

已上传!

楼主:
基本驱动原理:TIM1的PWM和中断产生HSYNC/VSYNC,3个IO口产生RGB信号。触摸按键调整颜色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源码能贴出来吗?

能,等够10个人要(要求不高吧),立刻打包上传

网友B:
还可以这样!

网友C:
前来膜拜,厉害!

网友D:
想法很好啊

网友(2021-04-10):
时序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E:
跟LCD一样吗

网友F:
VGA是3.3v的电压吗

网友G:
对 VGA 接口 时序进行深入的研究

网友H:
不会写单片机驱动VGA接口程序

网友I:
VGA驱动程序是什么程序?

网友J:
很多大神做过基于单片机的VGA显示

网友K:
得找vga标准来看

网友L:
这家伙,把这个焊接好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底的,为什么要串电阻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家伙,把这个焊接好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底的,为什么要串电阻进去呢?

串电阻是为了匹配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