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选择是输出TTL电平还是RS232电平

楼主(2020-11-20):
请教大家
输入接单片机ttl串口
有选择专用脚,来选择是输出TTL电平还是RS232电平
有这样的芯片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异或门了解一下,可控制信号的反相与不反相,要注意输入的嵌位。

网友B:
RS232电平都是要单独转换的,没有用过这种可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或门了解一下,可控制信号的反相与不反相,要注意输入的嵌位。

谢谢

网友C:
没有直接232的吧,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D:
首先要了解这些电平的范围

网友E:
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啊

网友F:
这个跟钳位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G:
这种芯片有很多啊

网友H:
看楼主的需求再去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