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贴片机X-Y轴的结构及作用

楼主(2020-11-20):
        贴片机的X-Y轴是在生产贴装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考点,我们通过使用贴片机定位系统,根据镜头对贴片机X-Y轴上吸取和贴装做出的反应精准作出判断和识别,贴片机X-Y轴具体都有哪些特点及作用呢,下面托普科实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贴片机X-Y轴的结构
        在X/Y轴导轨上执行X-Y二维运动。有步进电机和其他伺服电机驱动。他们都应该走得很好。状态特性和位置精度,导轨的轴承运动部分是运动导向精度的关键部分。目前,大多数精雕细刻的球直线导轨,这种导轨摩擦系数小,精度高,寿命长,安装维护方便,便于标准化生产,常用直线轴承导轨的横截面形状也多种多样。还有大跨度双螺杆横梁结构形式的机构,以及单肩双轨式。我们在安装贴片机导轨时,确保两个导轨在空间上平行,并保持水平工作面。

       二、贴片机X-Y轴的作用
       驱动X/Y二维运动构件的参数也是影响贴片机精度的关键。如果贴片机的贴片头具有1 m/s的线性移动速度滚珠丝杠的导程为20毫米,因此当切屑头移动1米时,丝杠需要旋转50圈,伺服电机的转速达到3000转/分,如果供脂电机的反馈码盘占用4000条线路,则每转产生4000个脉冲。对于20 mm的丝杠然后,每个脉冲的位移为5mm,在3000rpm的条件下,反馈脉冲的输出频率必须达到200khz。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组采样数据的控制系统。它由贴片机的计算机直接控制,负责位移参数指令的接收和位的采集。设置传感器的反馈信号,计算机控制功能,并以数字形式生成控制信号。数字化经过D/A转换和伺服放大后,由执行器驱动数字形式的控制信号,驱动输出轴上的定位头。跟踪元件PCB上位置的指令运动,形成数字闭环控制系统。系统控制设计后需要有一组合理的结构装置和相应的传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