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大侠,单片机如何读取芯片温度。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VET6,现在外部没有接温度传感器,想要读取片上温度,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我不需要特别精准,只是做温度补偿用。

楼主(2020-11-20):
最好是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A:
STM32f103VET6的内部温度传感器通过芯片内部ADC转换

网友A:
  1.该温度传感器在内部和ADCx_IN16输入通道相连接。

        2.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支持的温度范围为:-40~125度。精度比较差,为±1.5℃左右

        3. 温度传感器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转换范围在2V < VDDA < 3.6V之间。

3.注意:

        使用STM32的温度传感器,必须先激活ADC的内部通道,通过ADC_CR2的TSVREFE位(bit23)置1使能。

网友A:
上面内容,网上找的,应该可以

网友B:
例程直接去stm32的M3 Cube的库中找,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库,如果是使用stm32cubemx软件的话就更方便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内容,网上找的,应该可以

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程直接去stm32的M3 Cube的库中找,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库,如果是使用stm32cubemx软件的话就更方便配置了。 ...

这个cube库一直没有弄明白,有没有寄存器操作的例子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cube库一直没有弄明白,有没有寄存器操作的例子代码?

先自己别动什么。

每个人都一样,从不熟到熟悉有个过程。

自己运行几个现存的例程,先了解下结构。

那些函数都可以进一步点进去看的。多玩玩就熟悉了。

然后自己试着调整、重新创建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cube库一直没有弄明白,有没有寄存器操作的例子代码?

啥年代了,还寄存器操作,木有了,都是拿库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年代了,还寄存器操作,木有了,都是拿库用了。

寄存器操作还是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自己别动什么。

每个人都一样,从不熟到熟悉有个过程。

有没有相关的**,作为指导性的,从0开始学习的。

网友D:
楼主接的什么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E:
常用的18b20就挺好使的

网友F:
通过iic总线进行通讯啊

网友G:
选怎么用的传感器 就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

网友H:
先说说用的那种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