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钳位问题

楼主(2020-11-20):
上图中如何吧ADC输入信号钳位在差分900毫伏,单端450毫伏,要求比较精确,那位大师有什么好方法?多谢!!!

楼主: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啊@HWM  @maychang @叶春勇 @xukun977

网友A:
钳位一般都是保护硬件,至于比较精确的防范,我认为没必要的。
从你的电路图,钳位也就是保护adc,也不知道啥型号的adc。
C154和C173,后面串联个电阻,结合芯片内部的esd,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一般都是保护硬件,至于比较精确的防范,我认为没必要的。
从你的电路图,钳位也就是保护adc,也不知道 ...

现在用的ADC有个问题,输入超过单端上的电压480毫伏后,差分电压超过960毫伏,ADC会出现过采样现象,输出波形会出现杂乱的波形,所以必须要钳位
这个电路是用在音频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ADC有个问题,输入超过单端上的电压480毫伏后,差分电压超过960毫伏,ADC会出现过采样现象,输出 ...

你是说音频的adc,超幅度影响i2s总线?

楼主(点评):
不是影响I2S总线,TI的ADC一直都有这个问题,输入幅度只要大于ADC芯片的输入最大值,DAC输出的正弦波就会产生严重的畸变,TI只是建议加输入箝位电路

网友B:
如果只是音频应用,钳位电路无需太好。
105隔直电容串联一个限流电阻,通过2个二极管钳位即可:
1、正电压钳位,二极管正极接限流电阻右边,二极管负极接合适直流电平,假设二极管压降0.7V,则接1.5+0.48-0.7V即可。
2、负电压钳位,二极管负极接限流电阻右边,二极管正极接合适直流电平。
钳位的直流电压可以电阻分压,电容滤波。

网友C:
应该增加AGC才对

网友D:
运放反馈臂加一对二极管做限幅,如果有音质需求最好有AGC/ALC配合。

楼主:
用电阻ADC正端无法箝位,加大还是会超值,用二极管值没有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电阻ADC正端无法箝位,加大还是会超值,用二极管值没有合适的

二极管之后再用一节电阻分压。。。

网友D:
其实如果你的ADC在超出范围保证只给出饱和值,有了ALC/AGC就可以保证音质了。所以这个ADC应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