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口POE供电影响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1、网口芯片博通8488系列
2、网口供电120W,10G速率
3、100米网线传输不丢包,高温会丢包,信噪比低
4、网口POE供电中心抽头有加扼流圈
想了解下高温情况POE供电下影响信号传输因素有哪些?
PCB布线减少通孔转接是否有提高?

网友A:
两个插座与网络变压器连接的两组8根线尽量等长,过孔如果避免不了,就在某一对线上使用,尽量减少,布线做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插座与网络变压器连接的两组8根线尽量等长,过孔如果避免不了,就在某一对线上使用,尽量减少,布线做 ...

新设计也是准备去除中间的过孔,这个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B(2021-11-12):
减少通孔可降低插入损耗和反射,但改善效果有限;高温影响元件的特性,如滤波、去耦电容,高温下容量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