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原创】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W25Q16读写验证

楼主(2020-11-21):
在CH32V103开发板上配置了W25Q16存储器,其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接口电路

此外,官方还提供了测试例程。其实,从程序看它是一个W25QXX系列的光谱测试程序,所支持的芯片有:
W25Q80、 W25Q16、 W25Q32、W25Q64及W25Q128,除了容量不同外,也就剩下名称不同了。
由于是例程,大家都能得的到,程序就不在这里提供了。
其实际的测试过程主要有下列语句实现:
    printf("Start Write W25Qxx....\r\n");
    SPI_Flash_Write((u8*)TEXT_Buf,0,SIZE);
    printf("W25QxxWrit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0x0,SIZE);
    printf("%s\r\n", datap );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Erase W25Qxx....\r\n");
    SPI_Flash_Erase_Sector(0);
    printf("W25Qxx Erase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0x0,SIZE);
    printf("%s\r\n", datap );
也就是说,它是按照这样的流程来处理的,即:
写入-->读取--->显示-->删除-->读取
在对程序编译后,给出的提示为:

天哪,23个错误!
仔细一看,错误只是一种,原始而又低级,竟像使用单片机一样直接通过赋值0和1来输出高低电平!
以函数SPI_Flash_ReadID()为例,其原内容为:

修改后,则为:

经再次编译,其结果为:
在完成程序下载后,其运行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运行结果

完了,没戏呀!读写失败。
看过一遍原理图之后,才发现原来片选信号竟被截流了,起连接作用的电阻R11原来没有焊。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将R11的位置直接短接即可。
再进行测试,一切OK,其运行效果见图3所示。

图3 正确结果

有了W25Q16存储器,后面再遇到存储容量紧张的问题就好办了,直接扔给W25Q16即可。

网友A:
唉!看了好多,还没空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看了好多,还没空研究

有例程比较好使用,后面是改成自己的功能即可。

网友B: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意思是原例程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意思是原例程有误?

你咋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