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家还知道那些影响PCB电路板焊接质量的原因?

楼主(2020-11-21):
焊接实际上是一个化学处理过程。PCB电路板在焊接工艺上出现问题,会导致焊接缺陷、焊接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电路板的合格率。

那么,影响PCB电路板焊接质量的原因有哪些呢?

1、PCB的设计影响焊接质量
PCB尺寸过大,虽然焊接较容易控制,但印刷线条长,阻抗增大,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增加;过小,则散热下降,焊接不易控制,易出现相邻线条相互干扰等情况。因此,必须优化PCB板设计。

2、电路板孔的可焊性影响焊接质量
所谓可焊性,就是指金属表面被熔融焊料润湿的性质,即焊料所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相对均匀的连续的光滑的附着薄膜。电路板孔可焊性不好,将会产生虚焊缺陷,影响电路中元件的参数,导致元器件和内层线导通不稳定,引起整个电路功能失效。

3、翘曲产生的焊接缺陷
翘曲往往是由于PCB的上下部分温度不平衡造成的。PCB和元器件在焊接过程中产生翘曲,由于应力变形而产生虚焊、短路等缺陷。在PCB产生翘曲的同时,元器件本身也有可能产生翘曲,位于元件中心的焊点被抬离PCB,产生空焊。当只使用焊剂而没有焊膏填补空白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使用焊膏时,由于形变而使焊膏与焊球连在一起形成短路缺陷。

焊接有的时候做不好板子就很容易报废的,除了要知道影响的原因,还要尽量去避免出现这些问题!不然真的好麻烦的,特别是找厂家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找工艺成熟的厂家!如果大家不知道找哪家比较好,我推荐捷多邦吧,他们特殊工艺做的很多,多层板也做的很多,说是可以做到30层。贴片也是可以做,所谓的一站式服务。既能制板也能贴片,证明能力还是挺不错的,有需要的话自己到官网上看看呗~https://www.jdbpcb.co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