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原创】【RISC-V MCU CH32V103测评】彩色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0-11-21):
OLED屏有多种类型,其中的参数屏要比单色屏和双色屏更具色彩表现力,在设计小游戏时,彩色屏将是不错的选择,假如用单色屏来完成俄罗斯方块的话,那就只剩下方块了,相对来讲彩色屏会更具优势。
目前来看,似乎还没见到有I2C接口的彩色屏,因此就只有多牺牲几个I/O口来驱动彩色屏了!
在彩色屏与CH32V103的连接方面,其关系如下:
CLK--PA2
DIN--PA3
RST--PB3
DC --PB4
CS --PB5
BLK--PB6

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Bit_SET)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Bit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Bit_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Bit_RESET)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3,Bit_SET)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3,Bit_RESET)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4,Bit_SET)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4,Bit_RESET)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Bit_SET)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Bit_RESET)

#define OLED_BLK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Bit_SET)
#define OLED_BLK_Clr()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Bit_RESET)

相关引脚输出功能的配置函数为:
void App_O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与LED相关的GPIO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配置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GPIO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GPIO口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与LED相关的GPIO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配置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GPIO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GPIO口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GPIO_Pin_3);                   //设置引脚输出高电平
}

图片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Picturea(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2800;i++)
{
LCD_WR_DATA8(gImage_moled[i*2]);
LCD_WR_DATA8(gImage_moled[i*2+1]);
}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8 i=0;
u8 j=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App_OledInit();
OLED_Init();
Delay_Ms(200);
LCD_Clear(BLACK);
BACK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10,0,"CH32V103 TEST",RED);
LCD_ShowString(10,20,"OLED Display",RED);
LCD_ShowString(10,40,"jinglixixi",RED);
LCD_ShowString(10,60,"2020.10.28",RED);
Delay_Ms(2000);
LCD_Clear(BLACK);
LCD_ShowChinese(28,0,0,32,YELLOW);
LCD_ShowChinese(60,0,1,32,YELLOW);
LCD_ShowChinese(92,0,2,32,YELLOW);
LCD_ShowChinese(20,40,0,16,YELLOW);
LCD_ShowChinese(36,40,1,16,YELLOW);
LCD_ShowChinese(52,40,2,16,YELLOW);
LCD_ShowChinese(68,40,3,16,YELLOW);
LCD_ShowChinese(84,40,4,16,YELLOW);
LCD_ShowChinese(100,40,5,16,YELLOW);
LCD_ShowChinese(116,40,6,16,YELLOW);
LCD_ShowString(20,60,"0.96 TFT SPI",YELLOW);
Delay_Ms(2000);
LCD_Clear(BLACK);
LCD_ShowString(10,0,"LCD_W:",RED);
LCD_ShowNum(70,0,LCD_W,3,RED);
LCD_ShowString(10,20,"LCD_H:",RED);
LCD_ShowNum(70,20,LCD_H,2,RED);
for(i=0;i<4;i++)
{
LCD_ShowPicture(i*40,40,39+i*40,79);
}
Delay_Ms(2000);
LCD_ShowPicturea(0,0,159,79);
}

经编译,程序对系统资源的占用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程序下载后的运行效果见图2~图4所示。
图2

图3

图4

若单显示图片,则系统资源资源情况为:
图5

程序下载后面,其运行效果如图6所示。
图6

NEWB

网友A(2021-02-21):
这个不带TFT的驱动吗?

网友B:
给力啊,都是硬货,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啊,都是硬货,下载。

网友C:
这个是OLED还是LCD?
有没有OLED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OLED还是LCD?
有没有OLED的驱动?

是OLED,但在商家提供的驱动中要选LCD的。

网友D:
oled显示屏对驱动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E:
学习一下驱动OLED显示屏的相关程序

网友F:
OLED有源驱动和TFT-LCD的驱动一样吗

网友G:
用 单片机控制OLED 显示屏

网友H:
OLED屏幕的IIC驱动程序

网友A:
没有初始化的代码吗

网友I:
这个7口的oled吧

网友G:
可以走gui吗

网友F:
OLED屏SSD1306驱动

网友E:
怎样才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

网友J:
oled驱动ic和lcd驱动ic有什么区别

网友D:
非常给力呢。

网友I:
网上看到过iic的oled了。

网友A:
fpga驱动oled有问题。

网友K:
64和128的地址怎么区分

网友H:
OLED屏幕完美显示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初始化的代码吗

当然要有,但无需改动故从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带TFT的驱动吗?

原厂的板子是不提供其它厂家器件的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才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

OLED屏是带刷新维持显示的,由此将两种显示屏分配在不同的引脚来用各自的函数控制进行轮询处理即可。

楼主:
驱动IC:ST7735

楼主:
与存储容量有关,太小则放不下。

楼主:
不是,是ST77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OLED有源驱动和TFT-LCD的驱动一样吗

不一样,但有所类似。有一次意外操作发现TFT屏竟显示出了OLED屏驱动显示的内容,只是色彩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