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40升压异常问题

楼主(2020-11-21):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用TPS61040做了一个给LCD供电的升压电路。
LVDS_AVDD设计输出电压为12.4V,需求电流45mA
VGH设计输出电压为20V,需求电流1mA
VGH设计输出电压为-10V,需求电流1mA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电压输出异常,空载只有9.8V,带载只有8.8V,FB引脚也只有0.96V(正常应该是1.233V)。
更换电感(PRS6020-100MT)、肖特基二极管(SS34)都没变化。需要从哪几方面改善呢?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10V并不需要两节整流。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一节已经够了。那里产生超载了。C504/C526拆掉其中一个试试。

网友B:
上面的负压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0V并不需要两节整流。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一节已经够了。那里产生超载了。C504/C526拆掉其中一个试试 ...

层主的方法很见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