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设计思路

楼主(2020-11-21):
#技术资源# 本帖最后由 神奇号 于 2020-11-23 09:17 编辑

最高3万V输出电压,不需要形成回路,正负极接到A板和B板2个金属板上,需要做开关电路,正负极接到A板或B板可以选择调整,有什么思路?
谢谢各位的解答,看下来如果实施,比较费事,最后让结构想办法,断电手工切换。

@tyw :谢谢,我想想
tyw
没有上万伏的开关器件可用,只有从升压电路的低压端动脑筋,或是独立的2路.

网友A:
当天线耦合玩, 检测端,检测空间电场强度就好了,怎么样反馈回去就看看你的环境了 ,

网友B:
不懂,不知道多个继电器串联可以不?

网友B:
或者驱动马达,控制2组足够距离的触点切换?

tyw
高压电工一般是用几米长的令克棒来挑开跌落式保险丝,用这个方法来加载或卸载几万伏电压电的.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驱动马达,控制2组足够距离的触点切换?

丝据 我们那里叫

网友D:
定制一个继电器 充sf6

tyw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代价足以多加一路高压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制一个继电器 充sf6

t叔像是百宝锦囊啊,啥都有

网友E:
电动转盘支架 + 触点 + 定位措施 搞定,     转盘旋转 180° 切换极性

网友D:
30kv电压隔离10mm 变压器油就足够了,这种没有能量的东西能用就行了
补充一点,查资料得知,变压器油击穿场强大约150kv/10mm

网友F:
按照基本要求来做,高边切换任何做法成本都相当巨大,代价远没有直接2个输出变压器切换初级合理可靠。
应该继电器,一个短时间能停止的驱动系统,同步的切换完成后,快速的再启动就OK了。代价只是多了一个低压继电器和一个输出高压包。

谢谢你的方案,电控上都挺复杂,准备机械上设计成手动调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0kv电压隔离10mm 变压器油就足够了,这种没有能量的东西能用就行了
补充一点,查资料得知,变压器油击穿 ...

这么做等于定制了一个元件,成本上是否划得来

网友H:
有高压玻璃继电器,但是一般只能到20KV,大约几百块,30kV电压的也有,价格翻10倍。

网友I:
自动切换恐怕没有便宜的方式,使用电机之类的带动电刷来切换理论上可行,但高压下的工艺要求很严格,需要仔细考虑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