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8T6替代STM32F103R8T6遇到的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20-11-21):
做读卡器,原本用STM32F103R8T6,目前改用GD32F103R8T6,但是出现个问题,就是LED灯,这一块怎么改一下,现在比较暗,原本用STM的,1个IO口可以驱动两个灯,用GD的就比较暗了

网友A:
限流电阻改小啊

网友B:
IO驱动能力不一样

网友C:
两者MCU的IO驱动能力应该是不一样的,把限流电阻改小点就是了。

楼主:
我们这个没有限流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MCU的IO驱动能力应该是不一样的,把限流电阻改小点就是了。

我们这个没有限流电阻呀

网友D:
试一下IO口强驱动,或者改小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IO口强驱动,或者改小限流电阻

我们这个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E:
应该是和IO的驱动能力有关了,但是也不应该,你用的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没有限流电阻

实在不行你只能改硬件电路了

网友F:
是不是用的电阻比较大啊

网友G:
查看一下是不是io的额带载能力不够啊

网友H:
两个厂家的芯片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I:
直接去掉限流电阻好了

网友J:
那就是灯的选型不恰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