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pt100恒流源测温电路

楼主(2020-11-21):
电路图在这,求求各位大神告诉我,这个怎么样可以改成三线制的呀?

网友A:
V1 的 4V 基准如何保证精度呢,  这个电压的基准源不多.
电源是什么要求?

@YEYEYElxj :看 2.5V 的基准的精度.
我打算用2.5V的稳压芯片,然后配一个0.1%2.5k的电阻

网友B:
不需要恒流源驱动,改为H桥驱动,三线制补偿电路很简单,非线性软件处理。

网友C:
恒流驱动的,不需要管2线还是三线,三线的把两负线并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D(2021-01-28):
楼主需要一个真实的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