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STC,有技术难题。

楼主(2020-11-21):
做的数码管驱动,为什么只有这一个笔段过亮?此笔段接在单片机第5脚P1.6上面。
MOV P1M0,0FFH
MOV P1M1,00H
P1的8个脚全部设置为推挽输出。
怎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

正常显示所有数字都没问题,只有这个笔段过亮。
还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只是小问题而已,要么硬件驱动电路问题,要么软件驱动时序问题,a驱动时间太长了。

网友B:
程序呢,电路呢

楼主:
给的关键信息还不够?原理图中,7个笔段接P1,共阴数码管,共阴极低电平时,该位数字7个笔段同时显示,延时,然后关断,7个笔段同时熄灭,不存在单独笔段时间过长的问题。
P1设置成推挽输出,按理说8个脚状态应该一样的。
MOV P1,A
CLR  DIG1
延时
SETB  DIG1

楼主:
MOV   P1,A
CLR  DIG1
延时
SETB  DIG1
7个笔段同时开关,不存在单独某个笔段驱动时间过长的问题。

网友C:
用汇编真的太难了,我们上学期学过,差点挂了,刚好60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