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编译器在不同配置电脑下的表现

楼主(2020-11-21):
MPLAB X IDE 5.4、XC8 2.2,在不同的电脑,相同的代码,编译效果竟然差别巨大,编译速度更是相差甚远。WIN7+2核,1分26秒,WIN10+8核,仅需8秒。真的应该换电脑了!

双核四线程配置如下:

编译器没有开优化,0级表现如下:

编译器开优化,2级表现如下(FREE版本最大支持2级):

8核16线程的效果:

编译器没有开优化,0级表现如下:

编译器开优化,2级表现如下(FREE版本最大支持2级):

网友A(点评):
“编译器开优化” —— 你用的付费版吗?

网友B:
编译出来的结果是否有差异呢?

楼主(点评):
有差异,高配置的电脑,对语法检查的更细致,数据交换时,类型不匹配,都会报错。写的不规范都报错!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h还有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出来的结果是否有差异呢?

准确的说是多了很多WARNING

网友D:
有没有MAC M1 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是多了很多WARNING

......

这个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 而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编译器的手册, 关于warning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这个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 而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

都是新安装的,每一个设置都对比过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用的,看评测来说,原有在MAC X86平台下的应用,经过转译后可以在M1平台上来跑。效率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