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半桥LLC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11-21):
1、LLC恒压输入,恒压输出条件下,是不是轻载重载情况下频率变化不大?此时是否是轻载重载工作频率都在谐振频率点附近,增益为1左右的点。2、当输入电压波动时(宽范围输入时),这个时候工作频率变化较大,根据不同负载情况下的Q值曲线来调制工作频率呢?
该问题来自某电源论坛  由于不太熟悉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向我们论坛的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A:
任何线路,固有内阻是存在的,所以轻载和重载,其等效输出电压是很不相同的,状态和变电压输入一样,会有很大的频率变化范围,具体的范围则取决于线路的实际K值。K值越高,频率变化越大。
最严重的,几乎没有负载的时候,由于频率有明确的工作上限,因此LLC一般是不能调整到额定电压的,这时候,我们只能靠打嗝来维持额定电压。这是LLC在全电压范围和全负载范围和其他架构比劣势的地方。而F0点,则是我们通常设计的最大负载额定输出时候的工作频率,这时候,线路具有最好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线路,固有内阻是存在的,所以轻载和重载,其等效输出电压是很不相同的,状态和变电压输入一样,会有很 ...

有劳坛友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劳坛友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谢谢

这个告诉你的就是实际情况,附带着还给你基本的分析了一下,你让我还怎么举例子?
如果从LLC原理详细来说,则又远了。
简单的来说,LLC,有2个电感,一个是主变压器励磁电感(由于主变压器励磁电感并联了负载,所以其等效阻抗是负载的一个函数),另外一个是谐振电感(可以是独立电感也可以是分布参数电感)。而谐振电容和主变压器励磁电感和谐振电感有谐振点,习惯上分别记做F1、F0。
而励磁电感和谐振电感的比值,我们称为K值。很简单的可以发现,K值越低,较小的频率调整范围,可以获得更大的电压输出变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