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Z DA系列有带FPU的片子吗

楼主(2020-11-22):
如题,要用到DA系列的图形功能,然后最好要有硬件FPU功能,但简单看了下手册,似乎没有FPU哦,有师傅比较了解这块的吗,DA系列有没有具备硬件FPU浮点处理单元的,谢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上面啥都有!

网友B:
DA 系列是没有硬件FPU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网友C(2022-07-09):
山景有带FPU的mcu
高性能 32 位 RISC 内核,最高频率 288MHz, 支持 DSP 指令,集成 FPU 支持浮点运算
FFT 加速器:最大支持 1024 点复数 FFT/IFFT 运算,或者是 2048 点的实数 FFT/IFFT 运算
内置 16Mbit FLASH,存储代码及数据 双模蓝牙 V5.0,兼容蓝牙 V4.2 和 V2.1+EDR
需要了解的私信我

网友D(2025-09-26):
PIC32MZ DA 系列有带 FPU(浮点运算单元)的芯片。该系列部分型号集成单精度 FPU,支持 IEEE 754 标准浮点运算,能高效处理浮点数据,适合需要复杂数学计算的场景,如电机控制、传感器数据处理等,可通过数据手册确认具体型号是否带 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