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CH32V103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22):
移植了oled程序,下载时显示: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link升级了没?

估计是板子坏了,,
换电脑重装也不行
是的,升级了CH549_link(V1.0).hex 也找不到

网友B:
没有重新加载烧写文件吧?

重新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B:
把TX和GND短接在插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X和GND短接在插上去试试

短接了,还是Device not found
Fail to Open Devic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接了,还是Device not found
Fail to Open Device

1、确保WCH-Link已升级,升级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030-1-1.html
2、确保MounRiver Studio已升级至最新版本,官网最新版本为V1.3,下载链接:http://mounriver.com/download
3、检查连线是否正常,接线方式如下:
4、新建工程测试一下,如有疑问可电话联系:025-52635282

网友D:
实用jlink试试,别的调试器,我认为都不牢靠。

J-link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用jlink试试,别的调试器,我认为都不牢靠。

调试协议不一致,目前只支持WCH-Link

网友E:
没识别到芯片

网友F:
提示没发现芯片?

网友G:
是不是提示也发现芯片

网友H(2021-06-19):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842-1-1.html

你看看这个可以参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