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光耦3021控制可控硅,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电流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0-11-22):
请问电阻R1应该选多大,才合适,怎么计算

网友A:
R1是触发BT136的限流电阻,计算方法参考上面资料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是触发BT136的限流电阻,计算方法参考上面资料

选择电阻300R,1A,那功率岂不是要300W的电阻了吗?那电阻功率应该为多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电阻300R,1A,那功率岂不是要300W的电阻了吗?那电阻功率应该为多大,谢谢 ...

是浪涌1A,G极电流一般20mA

网友B:
关键你要搞清楚整个触发的过程和原理。
当光耦导通,R1有电流流过,触发后级的可控硅。
只要后级可控硅没有问题,可靠触发,R1的电流就归零了,所以,只是瞬间的电流,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一般只需要几十毫安而已,而且是瞬间的。
别把极限电流、极限瞬间功率和额定功率搞错了。

请问R1电阻怎么选择,同时这个电阻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C:
1、MOC3061是过零光耦,只能控制可控硅通断,上图的结果是能是有电压、无电压;
2、MOC3021是非过零光耦,结合交流的过零检测,计算导通角,然后输出控制,可实现调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浪涌1A,G极电流一般20mA

请问这个怎么计算电阻R1阻值,请提供下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计算电阻R1阻值,请提供下计算方法,谢谢

问题是输出没有接VCC,那VCC应该多少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