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F2K08S2使用中遇到的迷惑,求指点!

楼主(2020-11-22):
很简单,做了一个电子表,入门级水平。P1直连4位共阴数码管A-G和秒点,是发光管正极,8个脚全设置成推挽输出。4个公共端直连单片机的另4个管脚,也全部设置为推挽输出。结果,数字能正常显示,只是P1.6连的D段特别亮,看了原理图和PCB图,找不到原因。因为是测试,程序中4个公共端的打开时间很短,所以显示的数字特别暗,唯独4个数字的D段很亮,基本达到正常工作的亮度。

网友A:
加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B:
程序问题,扫描要定时处理

网友C:
大概率软件原因

网友D:
基本可以确定是软件群体,就算不加限流电阻,也不会这样。
最简单的办法,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E:
扫描时间不一样,D段时间停留最长就这样子显示了,应该用定时器来扫描,显示亮度就一致了

楼主:
MOV  P1,A    所有笔段是同时赋值,不存在单独点亮的问题!

网友F:
专业术语,应该是叫消隐吧。需要对数码管进行消隐,切换期间关闭一切输出。

楼主:
DISPLAY:
MOV DPTR,#TAB
MOV A,36H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DIG1
CALL Delay
SETB DIG1
质疑程序有问题的看一下,简单到入门级、初学者的程序,有问题吗?
质疑电路有问题的,我再解释一下,单片机管脚和数码管直接连接,P1的8个脚直连A-G的7个段和秒点正极;另有4个管脚直连4个数字位的公共负极,秒点负极和第1个数字的公共负极共用。而且这些跟限流电阻没一毛钱关系。除了D段过亮,其它段显示都正常啊。。。。

网友B:
把程序填全了,要不咋看?

网友G:
需要加限流电阻,可能是某个IO电流输出太大,导致其它IO输出能力受影响了,时间长了芯片可能会挂的

网友H:
你看下D有没有和VCC短路了,另外限流电阻还是别省了。

网友I:
sbit L0=P2^0;
sbit L1=P2^1;
sbit L2=P2^2;
sbit L3=P2^3;
code uchar  ledasc[10]={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delay(unsigned int i)
{
next:
if(i!=0){_nop_();_nop_();goto next;}
}
uchar disbuf[4];
unsigned int js=0;
mian()
{
unsigned int i=0;
//P1 口为强推输出
//P2 口为普通输入输出
L0=1;L1=1;L2=1;L3=1;
start:
         disbuf[0]=js%10;
         disbuf[1]=js/10%10;
         disbuf[2]=js/100%10;
         disbuf[3]=js/1000%10;
         P1=ledasc[disbuf[0]];L0=0;delay(100);L0=1;
         P1=ledasc[disbuf[1]];L1=0;delay(100);L1=1;
         P1=ledasc[disbuf[2]];L2=0;delay(100);L2=1;
         P1=ledasc[disbuf[3]];L3=0;delay(100);L3=1;
         i++;if(i>99){i=0;js++;}
         if(js>9999){js=0;}
        goto start;
}

网友I:
//
delay(unsigned int i)
{
next:
if(i!=0){i--;_nop_();_nop_();goto next;}
}

网友I:
1、推挽输出最大电流最大20mA,可以不用限流电阻;
2、P1口全部输出1时,会出现各段亮度不一;
3、采用段扫描可以解决:

网友I:
  段扫描方法:
         P1=ledasc[disbuf[0]]&0xf0;L0=0;delay(50);P1=ledasc[disbuf[0]]&0x0f;delay(50);L0=1;
         P1=ledasc[disbuf[1]]&0xf0;L1=0;delay(50);P1=ledasc[disbuf[1]]&0x0f;delay(50);L1=1;
         P1=ledasc[disbuf[2]]&0xf0;L2=0;delay(50);P1=ledasc[disbuf[2]]&0x0f;delay(50);L2=1;
         P1=ledasc[disbuf[3]]&0xf0;L3=0;delay(50);P1=ledasc[disbuf[3]]&0x0f;delay(50);L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SPLAY:
MOV DPTR,#TAB
MOV A,36H

8个LED全加上限流电阻,你就知道与限流电阻有没有关系了

网友J:
应该是显示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B:
这个逗比没用定时中断,在主程序里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逗比没用定时中断,在主程序里扫的

SB人物,以后说话文明点儿,说脏话生孩子没屁眼儿的。。。。

楼主:
提醒一些人,不要只做理论派,多动手多实践,才最有发言权。
一切的一切,跟限流电阻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醒一些人,不要只做理论派,多动手多实践,才最有发言权。
一切的一切,跟限流电阻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

你有没有加限流电阻实践一下?你的程序加上限流电阻就可以了,一般300欧就可以

网友I:
把动态扫描和按健扫描,有效组合一起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人机界面。恭喜你,单片机入门了。以后只要把定时器中断学好,灵活运用就好。像模拟串口通讯、无线遥控解码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醒一些人,不要只做理论派,多动手多实践,才最有发言权。
一切的一切,跟限流电阻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

如果不加限流电阻,点亮的LED就相当于并联在一起的,电流会从其中一个压降较小的LED流过,也就是最亮的那段,加上限流电阻就可以解决,下图是STC实验箱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很多年前做过这么个产品:对方提供1个8位数码管频率计;要求设计一款控制器:
    1、从对方频率计的数码管上读取频率;
    2、控制器要求4位数码管,显示频率计的高4位;
    3、控制器带4个按键,可以进行多个参数设置,完成响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限流电阻,点亮的LED就相当于并联在一起的,电流会从其中一个压降较小的LED流过,也就是最亮的那 ...

请看21楼的测试图。为什么单独点亮一个笔段,不同的笔段,亮度不同?请用你的限流电阻理论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动态扫描和按健扫描,有效组合一起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人机界面。恭喜你,单片机入门了。以后只要把定时器中 ...

用AT89C51做过一个监控云台控制器,包含派尔高D协议和派尔高P协议,两位数码管显示地址,3个LED指示波特率(2400、4800、9600),按键包括:上下左右,地址加减,变焦远近,聚焦加减。485和232双输出。我认为我只是一下入门级水平。

网友I:
将板子上的单片机去掉,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正接a.b.c.d.e.f.g.h对应单片机脚位,负接选通位,依次检测数码管的段位是否亮,也许是PCB板布线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21楼的测试图。为什么单独点亮一个笔段,不同的笔段,亮度不同?请用你的限流电阻理论解释一下。 ...

这个确实没有看清楚,这样应该不是限流电阻的原因。看一下是不是确认都设置成推挽了

楼主:
数码管用万用表量了,亮度一致。买回来的时候量过,出了问题又在板量,还是一样,亮度都一样。

楼主:
这就是21楼的测试程序,请高人指点。非常抱歉,是汇编写的,学历不够理解能力不强,学C太费劲,还没学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21楼的测试程序,请高人指点。非常抱歉,是汇编写的,学历不够理解能力不强,学C太费劲,还没学会。
...

MOV P1M0,#0FFH
MOV P1M1,#00H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数码管用万用表量了,亮度一致。买回来的时候量过,出了问题又在板量,还是一样,亮度都一样。 ...

万用表输出电流是限流的,

叫你加电阻你偏不信,还总是那么自信

网友I:
P1M0 EQU 92H
P1M1 EQU 91H
P3M0 EQU 0B2H
P3M1 EQU 0B1H
P5   EQU 0C8H
P5M0 EQU 0CAH
P5M1 EQU 0C9H

PK1  EQU P5.4
PK2  EQU P3.5
PK3  EQU P3.7
PK4  EQU P3.3;PK1-4为位驱动

ORG 0000H
JMP STAR

ORG 0100H

STAR:
MOV P1M0,#0FFH//MOV P1M0,0FFH
MOV P1M1,#00H//MOV P1M1,00H

MOV P3M0,#00H//MOV P3M0,0A8H
MOV P3M1,#00H //MOV P3M1,00H

MOV P5M0,#00H//MOV P5M0,10H
MOV P5M1,#00H//MOV P5M1,00H

MAIN:
MOV P1,#04H
CLR PK1
CALL YS5
SETB PK1

MOV P1,#10H
CLR PK2
CALL YS5
SETB PK2

MOV P1,#40H
CLR PK3
CALL YS5
SETB PK3

MOV P1,#44H
CLR PK4
CALL YS5
SETB PK4

JMP MAIN

YS5:MOV R4,#05H
YD5:MOV R3,#05H
YD6:NOP
       DJNZ R3,YD6
       DJNZ R4,YD5
       RET
END
//要注意汇编语言中立即数、直接地址、间接地址的定义及格式

网友K:
引用 楼主:
DISPLAY:
MOV DPTR,#TAB
MOV A,36H

求教的时候不要那么吊,毕竟别人无偿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P1M0,#0FFH
MOV P1M1,#00H

不是十分感谢,是万分感谢!!问题虽小,可是太容易犯这个毛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输出电流是限流的,

叫你加电阻你偏不信,还总是那么自信

4位数码管显示4个8,即7段全亮,整机电流30mA。不知道长时间工作会不会挂掉,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教的时候不要那么吊,毕竟别人无偿给你解答

是的,态度确实没把握好,感谢您的忠告,谢谢!也对因为我的态度而感觉不好的坛友表示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P1M0 EQU 92H
P1M1 EQU 91H
P3M0 EQU 0B2H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P1M0 EQU 92H
P1M1 EQU 91H
P3M0 EQU 0B2H

程序是从另一个工作正常的程序里复制过来的,不知怎么地改了一下数值,就把前边的#号给搞丢了,而且把这么重要的给忘记了。我特地去看了看原来的那个程序,确定是有#号的。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4位数码管显示4个8,即7段全亮,整机电流30mA。不知道长时间工作会不会挂掉,还请高人指点。

...

建立个显示缓冲区,定时中断从缓冲区抓数据显示,主程序要显示什么只管往缓冲区里放数据即可,

网友L:
学习汇编没错,实际项目用汇编,不用C,那你不会有很大进步的,或者说你的贡献太少。
别人一年做100个项目很轻松,你做10个累死人,你说老板喜欢谁?

楼主:
学历太低,学不到做项目的高度,纯属个人爱好,玩玩而已。

网友F:
坛友的指点都是盲人摸象,因为硬件在你手里,所以你怎么测的,大家都不知道,只是提供一种可能而已。

楼主:
程序调试完成,亮度合适的情况下,整机电流14毫安左右。数码管和单片机管脚直连,无限流电阻。

网友M:
扫描时间停留时间跟其它段不同,把扫描函数放到定时器里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