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F用WCHISPTool串口烧录烧不进

楼主(2020-11-22):
自己用CH579F弄了块板子,原理图如下:

其中PB22短接到地,由于缺料,目前没有焊上原理图里VSM接的22uH电感。
使用串口烧录时PA8、PA9烧录不进去(CH579M-R1开发板可以烧录),求教哪位高人可以给点指引。

网友A:
电感没有的话可以先直接短接,然后检查一下焊接,原理图没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原理图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没有的话可以先直接短接,然后检查一下焊接,原理图没问题

是这个问题,烧录OK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没有的话可以先直接短接,然后检查一下焊接,原理图没问题

虚焊吧,原理我看没有问题